华硕P5G41C-M-LX主板,刷bios后网卡无法启动

楼主(2015-10-09):
跪求大神指教,已经用尽办法了,PG8168试过很多个版本了,都没办法把mac地址弄回来,刷的是最新的702bios,原本的mac地址忘记了是什么,也找不回来了,跪求大神指教用什么方法能把网卡救活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求高手解答啊,去bios之家问了两天没人回复,好惨啊

网友A:
你的主板是软网卡把?软网卡mac地址是保存在bios里的,刷bios会掉,主板上应该印刷的有mac地址,你上论坛搜搜看有人发过刷mac地址的教材

网友B:
华硕别动不动就刷BIOS  不然你哭都来不及

网友:
看谁有同样的主板刷一个传给你。

网友C:
华硕MAC地址是在ATX侧面有写,用DMI236.EXE 刷进去,我现在刷华硕BIOS后,必用DMI236刷一下MAC地址。已经条件反射了。

网友D:
论坛有BIOS,是0502的带网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是软网卡把?软网卡mac地址是保存在bios里的,刷bios会掉,主板上应该印刷的有mac地址,你上论坛搜 ...

我已经试过好多个工具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别动不动就刷BIOS  不然你哭都来不及

确实是,刷之前还没有备份,真心欲哭无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MAC地址是在ATX侧面有写,用DMI236.EXE 刷进去,我现在刷华硕BIOS后,必用DMI236刷一下MAC地址。已经条 ...

请问这个工具怎么用啊,能不能说一下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BIOS,是0502的带网卡的。

能否给个链接,我实在找不到,我的主板原本就是502的,后悔没备份

网友F:
论坛里有刷写软件和BIOS,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有刷写软件和BIOS,自己搜一下吧。

。。。。。。。很多方法都已经试了,不是没有办法用尽我都不想来发帖求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能否给个链接,我实在找不到,我的主板原本就是502的,后悔没备份

http://www.bios.net.cn/down/BIOSxg/QTBIOSssgj/76.html  或者  DMI236.EXE

网友H:
取官网找,尽量刷早期 的

网友I:
刷的新bios里没有mac地址吗?还是网卡就用不起来了?没有遇到过。我下次也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取官网找,尽量刷早期 的

没用的了,刷新版的时候已经把MAC地址刷没了,刷旧的也没有办法弄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www.bios.net.cn/down/BIOSxg/QTBIOSssgj/76.html  或者  DMI236.EXE

很感谢你给了这个网址,但是下载不了,信息不存在,我还以为你发带网卡地址的bios给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的新bios里没有mac地址吗?还是网卡就用不起来了?没有遇到过。我下次也要注意了

是新的bios把mac地址清空了,原本的又没有备份,所以现在网卡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死心了,所有工具都试过了,都是无法修改,我不再相信有大神,大神都是跟你说论坛上有,自己去搜索,我真想说呵呵,论坛上有,自己去搜索,这句话打发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大神。论坛搜索我已经搜了不下10次了,如果不是用尽方法了,谁想发帖来打扰你们啊,结果得到的全是叫你去论坛搜索的回复,无奈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J:
DOS模式下运行,键入命令:DMI236 /o 1 xxxxxxxxxxxx  , (命令中的xxxxxxxxxxxx是12位MAC地址)回车,等2秒钟,OK。

网友:
还没遇到过那么麻烦的 看来得好好备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DOS模式下运行,键入命令:DMI236 /o 1 xxxxxxxxxxxx  , (命令中的xxxxxxxxxxxx是12位MAC地址)回车,等2 ...

这个命令提示“sytanx error! make sure that the string is be quoted with double quote”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