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LGA775主板USB过流

楼主(2015-10-09):
本以为要下班了的 结果来个客户 抱着一台主机说会自动关机 ,我拆开盖子看了下不知道是什么板子  上面北桥写着  LGA775 直接拆下来清洗灰尘
清洗完成开始上电测试 能亮 可是看到显示USB15秒后关机的现象 ,关机拔除南桥垫片 测量 发现 RN32跟RN33的822 【RN32】上拉[RN33】下拉 直接找料板换上 再装起来测试 开机一路进系统 反复开关机都不会15秒关机了此板修复 【轻松80】到手
告诉大家 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找到

网友:
这钱真好赚

网友A:
不是asus的才有这个15s自动关机吗?你这个不像是asus呀

网友:
哦·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学习了··

网友:
直接客户收个80不算多,还包括了清洁的钱。

网友:
LZ后来修好了吗·····

风神一笑 -5 看清帖子再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asus的才有这个15s自动关机吗?你这个不像是asus呀

这不是华硕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板  但是我查5V经过的线路上面的跑的

网友:
不是asus的才有这个15s自动关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华硕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板  但是我查5V经过的线路上面的跑的

应该把板号写一写,bios上传一下的,以后遇到这样的坏bios的好找一些

网友:
向我这种小白白都不知道楼主换了什么啊

网友:
姐姐,你好厉害啊!收我为徒弟吧!

网友:
我有一块七彩虹的,是卡在初始化USB设备,但是不会15秒关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明天找找看。

网友:
配上图纸和流程会更好

网友:
板子看着挺新的啊

网友:
楼主功力了得,价格下次别说了,这个还是装肚子里好一些,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asus的才有这个15s自动关机吗?你这个不像是asus呀

只要有USB过流保护的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呀

网友:
感觉楼主经验真的很丰富啊。。!

网友:
呵呵,功力又增加了

网友:
这种日子就是直接换上啦排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华硕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板  但是我查5V经过的线路上面的跑的

这5v走的事内层线路的不好查啊,大部分板底层都没有5v的线路你怎么跑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