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显示器白屏维修。新人维修多多指教

楼主(2015-10-09):
今天下午。客户拿一台24飞利浦LCD显示器过来。经检查故障白屏。如何开机。这台显示器还是处女。费了好大劲才打开。检查电源板12v 5v 3.3v全部正常。驱动板是两组工电。 一组3.3v 一组5v。。白屏就先检查屏供电。发现不来5v屏供电只有2.5v 怕屏拉低电压吧排线取了。再次检查还是2.5v 发现屏供电5v来自 c011是mos管。检查控制GDS电压S 5v  D 2.5 G不稳定有时候1.1 有时候0 找G级来源 跑了10来分钟没有找到来源。算了不管了去找了MOS管先换了先。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一样了。就找料板上找了2个一样位置的屏供电MOS管。结果屏供电直接0v。。。。。到这里想到反正屏是5v供电直接吧s级链接d级不用控制应该可以。说干就干。完毕检查屏供电5v ok。装好试机完全正常 只是现在屏供电不受控制不管开机关机都是5v。其他到没有影响。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其他问题、望大神解释下

网友A:
再仔细找找,看它跑哪去,把根源解决了,要不液晶老白屏有些客户不愿意

网友B:
白屏最蛋疼了,我遇到的白屏,只要是屏上的,除了保险,我基本没弄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找找,看它跑哪去,把根源解决了,要不液晶老白屏有些客户不愿意

不会白屏了。开关几没有影响。只是关机5v一直在

网友:
只要开机不先白就是ok的。

网友C:
最好跟ON/OFF连接,可以同步

网友D:
既然确定了是G板控制信号不好了,耐心点跑跑线路,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了,我们喜欢的是彻底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确定了是G板控制信号不好了,耐心点跑跑线路,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了,我们喜欢的是彻底维修。

我查了下电路图g是正常的。那个mos管是p沟到低电压导通高电压截止 是mos坏的。这个mos标的c011 找不到一样的 显示器是飞利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跟ON/OFF连接,可以同步

我查了下差不多的电路图g级 控制是开关信号加三级管控制g级高低电平

网友:
都到这步了深入查下嘛,弄好了下次好搞点啊

网友E:
一般保险坏了,后继都有短路的,你的运气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保险坏了,后继都有短路的,你的运气很好啊

哈哈哈哈。保险管就安逸咯

网友F:
学习了,不会有别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不会有别的问题的

客户用了几天暂时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白屏最蛋疼了,我遇到的白屏,只要是屏上的,除了保险,我基本没弄好过

同样的路过,有个操蛋的华硕液晶,我买来的二手,用没几个月白屏,拆开是保险加电阻加小三极管烧好几个,代换过这些不烧了,还是白屏,升压芯片也看不到型号了,试着换了个还是白屏。不懂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路过,有个操蛋的华硕液晶,我买来的二手,用没几个月白屏,拆开是保险加电阻加小三极管烧好几个, ...

只能说点背,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路过,有个操蛋的华硕液晶,我买来的二手,用没几个月白屏,拆开是保险加电阻加小三极管烧好几个, ...

显示器难就难在逻辑板上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点背,该扔了

土豪 都会选择扔掉

网友:
没有影响。可以正常用

网友:
G极查不到来源  可以查G极相连的贴片电容 保险电阻 稳压二极管 试着排除这些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土豪 都会选择扔掉

不过做电脑的,一般都不会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做电脑的,一般都不会是土豪

这个我认可,我都没用过好电脑!!

网友E:
我玩CS  见人就卡,就不会打死人
还用的笔记本
我都没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玩CS  见人就卡,就不会打死人
还用的笔记本
我都没舍得换

换机子就好了

网友H:
开机瞬间会白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机瞬间会白屏么

不会的和正常开机一样。可能显示器信号和灯光同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