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非通病电阻)论坛好多个没有解决,没有结果的故障

楼主(2015-10-09):
            型号:M2N68-LA
            故障现象:开机瞬间掉电,可反复开机。
            我搜索了一下论坛好几个遇到同样问题都认为CPU供电短路,或者单桥问题。且没有修复,没有结果。
            这种问题我有个方法,跟大家分享下,这种瞬间掉电可反复开机一般来说都不会是短路,处理方法也简单,开机瞬间用镊子短接电源强制不关机,然后去测量那里电压没有出来,这个板子也是一样,经测量此板为1.2V VTT没有产生导致掉电

PQ21受控于AS324,此路输出受控制于AS324的5脚

5脚电压受控于边上的一个702管子,经测量G极始终为高,导致无法产生1.2VTT.(此点位与实物有点点区别,单基本一样,相信大家可以看懂)

实物702受控这个LF管子,懒人修,不跑了,短接试试~

                   到这里就不用我说怎样修复这个板子了吧~~  含量不高,但看论坛好多人问,就发上来大家参考参考,学习学习,有用请加分。

网友:
这板子问题老多了.上次。有块内存上面。有个822  失效。。。

网友:
分享万岁,学习了 等等、、、

网友:
好经验,分享了

网友:
好经验记住了啊下回用上

网友A:
702管子在 这里是PNP类型的吗?

网友:
强制开启供电再去查那路供电没出,楼主这个方法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02管子在 这里是PNP类型的吗?

702是N沟道MOS管2N7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2是N沟道MOS管2N7002

谢谢解答。

网友:
非说是短路保护的 只是刚入行的人而已  现在很多板子缺供电 都会掉电保护 这种故障都有共同点 就是掉电后能再次触发

网友:
经验不借,确实值得参考

网友C:
用镊子短接电源修掉电的方法倒是很新颖哦!!可以借鉴下!!!   给你加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2是N沟道MOS管2N7002

如果这里702是N沟道MOS管的话,这里1.2VTT电压据点位图分析应该是通过MOS管D级相连电阻进行上拉工作,这里短接LF管子的目的应该是强制使702 N沟道MOS管G级达到低电平工作状态,这种情况建议查找LF管子控制级来源或更换本身测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短接会不关机吧

会影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镊子短接电源修掉电的方法倒是很新颖哦!!可以借鉴下!!!   给你加分了!!

如果开机针电压正常的话,这里可以排除开机线路出现故障引起的瞬间掉电,镊子短接电源就是所谓的强制接地拉低绿线工作5V电压。

网友:
实测不影响关机。

网友:
终于高人出手了哦  学习下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里702是N沟道MOS管的话,这里1.2VTT电压据点位图分析应该是通过MOS管D级相连电阻进行上拉工作,这 ...

对,短接LF目的就是拉低702控制脚电压,产生1.2VTT,电位图实际是与实物不相同的,所以短接不影响关机的情况下就没去追了。

网友A:
那就好,这里1.2VTT电压是不是通过702N沟道MOS管D级相连电阻上拉进行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短接LF目的就是拉低702控制脚电压,产生1.2VTT,电位图实际是与实物不相同的,所以短接不影响关机的 ...

其实可以更换LF管子试下,不行的话,就是B级控制电压出现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这里1.2VTT电压是不是通过702N沟道MOS管D级相连电阻上拉进行工作的?

是的,上拉工作,702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更换LF管子试下,不行的话,就是B级控制电压出现故障。

嗯,同行20块!搞那么多动作干嘛。。。。。你说是不,客户的还会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同行20块!搞那么多动作干嘛。。。。。你说是不,客户的还会折腾一下。

是啊,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205227维修工具有需要就拍下,有现货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上拉工作,702控制

嫌短接麻烦的话,这里也可以拆掉LF管子飞线连接本身对应焊盘CE级位置解决故障。

网友:
LF管子CE级用镊子短接时间久了推测会引起烧本身,相当于本身一直处于高电平饱和导通状态工作。

网友F:
这个不是822电阻的问题么??应该在内存下面偏左有个822和这个总线电压有关的

网友:
你这板子不是AUSU的吧

网友:
高手,都这么简单!

网友:
用镊子短接这招是亮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822电阻的问题么??应该在内存下面偏左有个822和这个总线电压有关的

看下点位图就知道了,你说的822排阻推测应该是连接LF管子B级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822电阻的问题么??应该在内存下面偏左有个822和这个总线电压有关的

你说的是无HT_VLD  这个问题确实是通病,内存边上822排阻,无复位,不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无HT_VLD  这个问题确实是通病,内存边上822排阻,无复位,不是掉电。

嗯,HTVLD这个信号是总线供电正常后通过三极管开关控制经过电阻上拉工作的。

网友G:
如果楼主短接那个小管子的话,不换的话,试下,在系统关机后,是否风扇还继续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短接那个小管子的话,不换的话,试下,在系统关机后,是否风扇还继续转,

楼主说不影响主板关机,所以说风扇是没有转动的。

网友:
楼主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直接拆除702管子解决故障。

网友:
o ..那就学了一招了。。这个702是不是控制324正脚输入电压的呢。。。没看图猜一下

网友:
只要仔细铁板还是很少的

网友:
702管子在这里是控制总线供电上拉工作的。

网友:
这种经验用了很久了,但对于新手来说值得学习。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牛  牛   牛   今天遇到也是这样   无从下手   直接说修不了

网友H:
如何是CPU短路,再用镊子短接强制开机,就会把CPU 烧掉哦!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何是CPU短路,再用镊子短接强制开机,就会把CPU 烧掉哦!

CPU供电短路就是所谓的本身供电单元电路4-PIN接口12V对地阻值短路,这种现象拔掉4-PIN接口主板依然可以正常开机触发,CPU烧掉情况一般是上下管短路击穿引起。

网友A:
可以正常开关机,只要确保702管子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常开关机,只要确保702管子正常工作就行。

哦哦,,你多电路好熟悉啊

网友I:
702  CE短接   不是1P2V_HT_REF  被拉低了吗?   是这个信号低有效  产生总线电压吗?

网友:
点位图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何是CPU短路,再用镊子短接强制开机,就会把CPU 烧掉哦!

有点常识的如果遇到开机掉电,无法触发,肯定不会这么干.......而且一般电源都保护了,无法开机的

网友:
1.2v ht ref是高电平上拉状态有效才能产生总线电压,楼主这里其实短接的是Lf管子ce级。

网友J:
不是管子坏就是电阻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I:
702  CE短接   不是1P2V_HT_REF  被拉低了吗?   是这个信号低有效  产生总线电压吗?

702 CE级短接的情况下,1.2V总线电压是不会产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702 CE级短接的情况下,1.2V总线电压是不会产生的。

图里   不是镊子短接CE嘛?    是什么意思    怎么修?

网友:
螺柱这个方法不错,学习。

网友K:
因为缺电压导致的断电。。 很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因为时间短吗。楼主这个方法好像很好。。。可以推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里   不是镊子短接CE嘛?    是什么意思    怎么修?

镊子短接LF管子CE级相当于强制拉低这个C级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因为缺电压导致的断电。。 很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因为时间短吗。楼主这个方法好像很 ...

就是因为短时间内掉电才不能立刻测出单元供电电路主供电情况,强制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相当于直接拉低电源绿线电压完成开机触发,没有经过开机针电压到南桥管理开机。

网友:
这板子上也有822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管子坏就是电阻坏

LF这个管子坏在这里也有可能,如果在本身B级工作电压正常,本身没有导通的情况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常开关机,只要确保702管子正常工作就行。

C级低电位    开启后面总线供电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C级低电位    开启后面总线供电是吗?

应该是LF管子 C级处于低电位状态工作才能开启总线供电工作,根据702管子是N沟道高电平饱和导通工作性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F管子 C级处于低电位状态工作才能开启总线供电工作,根据702管子是N沟道高电平饱和导通工作性质。

也就是说   正常B  高电位   CE导通    E被拉低  开启后面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   正常B  高电位   CE导通    E被拉低  开启后面总线供电?

E级本来就是接地低电平状态,这里是LF管子C级被拉低,702管子本身G级保持低电平状态,才能开启总线供电。

网友:
不是事教材上有这个案例是vttld总线好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1.2V VTT没有产生的话,在这里此测试点对地阻值应该是正常状态,实际上这里1.2V VTT电压产生应该受控于AS324  本身7脚。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neco -2 山寨

网友L:
这到是个好办法,开机瞬间强行开机

网友:
这里主板故障从另一方面可以理解成AS324 5脚 1.2VREF基准电压输入没有产生,导致本身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最后7脚无法输出高电平控制信号导通相连MOS管产生1.2V HT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到是个好办法,开机瞬间强行开机

镊子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强行开机适用于主板单元电路主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正常情况下进行。

网友:
楼主能搞个点位图就好修多了。。。

网友(2016-04-25):
少供电的都简单

网友:
方法不错,下次试试,你这板真省,内存巢都省

网友(2017-07-28):
当上电掉电时,短接开关还能再上电,不会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里702是N沟道MOS管的话,这里1.2VTT电压据点位图分析应该是通过MOS管D级相连电阻进行上拉工作,这 ...

amd的板子需要查找信号来源的,不然影响时序。inter的,直接去掉就好了,不知道我说的可对???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发上来共享下吧。刚好需要

网友:
楼主把你的点位图发出来 需要 需要 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