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e024tx关机重启

楼主(2015-10-09):
HP 14-e024tx关机后自动重启 ,不上硬盘也是  BIOS换了 一样。无线网卡拔了 BIOS也设置过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朋友有图么,

网友:
bios你弄过的话,我觉得你查下EC那边的网卡唤醒之类的信号,还有桥那边的信号

网友:
对了 机器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怎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
菜鸟不会啊

网友:
我只遇到过,类似问题,刷了BIOS就好的!或者还有可能,南桥

网友:
我只遇到过,类似问题,刷了BIOS就好的

网友:
系统、外设、开关。到主板上BIOS、RTC电路、WAKE#、RI#、EC、桥空焊也有遇过。

网友:
修好机器, 客户满意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