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4421S 不触发,附图供秒

楼主(2015-10-09):
      发帖着实费时费事,我就简单说说,大家看的明白就好!
      接同行机HP 4421S 不触发一台!外观无损,拆机!这机器以前也修过,论坛也大把的经验,就是BIOS 容易导致不触发!刷!不行!后来想到可能是BIOS电池的问题,拆掉,自动触发,关机,装上电池,自动触发,在关机,可以手动触发了!半装测机,一切正常!你以为结束了?
      后来测了半天,期间也反复开关机重启,一切正常!后来拔掉适配器准备装机在测,发现只要拔掉适配器在开机就不行了,在拔BIOS电池又可以自动触发,同上!想着是不是南桥晶振出问题了?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换(期间没有拔BIOS电池),好了,可以触发了,有开始新一轮的测机!有完没完?没完!
      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用一段时间之后把适配器就不行,看来要看图好好搞搞了,耽误我时间!论坛找到图纸!想着BIOS电池去掉可以触发,就觉得可能是RTC电路的问题!上图~!

测试J8000和J8999,J8999电压3.2,J8000电压2.0,问题找到了!突然有点担心是南桥拉低了电压,怕费力不挣钱!测量J8000和J8999发现对地阻值居然一样,可见不是拉低的,也不是电阻的问题,那就只能是电容漏电了!拆掉C8069,电压正常了,3.2V!附故障点,图中红圈内电容,如遇同样故障可秒!

       再反复测机,故障消失,到此结束!希望看帖的兄弟,不吝评分,评分不减少自己的分,且鼓舞发帖的兄弟多多发帖,利人利己,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没几下就测出来问题了。看来我要多仔细了。有好多地方我都凭经验的。

网友:
RTC复位电压低造成不稳定,测试与检修花了不少时间,赞楼主细心!

网友A:
这机子还好,就怕遇到没有标位置号的机子。就是让你找不到

网友B:
电压差一点也不行啊感情,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C:
嗯,我手头上还有一台东芝的机子,冷开机第一把正常,第二把就进不了系统了,死机啦

网友:
挺不错的  也遇到几次这样的 电压差一点 已加分

网友:
这板子问题真是多,PD35,PU9,还出来个电容问题了,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分析的真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我手头上还有一台东芝的机子,冷开机第一把正常,第二把就进不了系统了,死机啦

如果散热系统没有问题的话就查查温控看看!

网友E:
请教,J8000是个啥东东,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J8000是个啥东东,有什么作用?

仅仅是个供方便测量的触点!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仅仅是个供方便测量的触点!没有实际意义!

受教了,给你加一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

网友:
不是通病吧。是的话就好了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明朗.一招到位

网友G:
遇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Rtc除了问题

网友:
这个本本也爱坏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刷BIOS好的

故障不完全一样,刷BIOS好的那些虽然也是不触发,但是EC 没有动作!我这个EC 有动作,发送PWRBTN信号给了南桥!可是南桥没有回应,那必是南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楼主很细心,只要是能反复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好整

网友:
这故障到我这肯定头大,哪有楼主那么轻松啊!

网友:
高手这么多,有没有人招学徒呀

网友:
大家多多支持,评分,有来有往,见楼上评分者皆有回评!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是个别问题吧不是通病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HP  先看看

网友:
这个够赞  但是话说 这RTC电路问题 还真没修到过!

网友:
简单明了 分是要给楼主加的  赞!

网友:
思路很对,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已加分

网友:
楼主很细心    收藏了

网友:
多谢LZ分享 还有图

网友:
有一个同样的机子,下午试试去

网友:
维修好多时候就是靠的认真细心,顶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以后碰到这种机子直接秒杀!

网友:
wo 我 可能就先刷BIOS了

网友:
按条件查找,还是可以的

网友:
BIOS电池去掉可以触发,怀疑是RTC电路问题,紧接着找到电压不同,随后发现电容问题,一环扣一环,好贴~!

网友:
这个看来要经验和细心啊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师傅级的了

网友:
测下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几机器好羞

网友:
遇到过一台

网友:
测试与检修花了不少时间,赞楼主细心!

网友:
学习了 技术不错呀

网友:
可以不知道是不是个通病

网友:
不错不错  以后碰上直接秒了  加分!

网友:
没有标号的电路板看你怎样

网友:
又是一个电容漏电,拉低电压的,  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   分析的不错

网友:
细节处理得真好

网友:
你要是碰到华硕的板子连个器件号都没有上哪找去

网友:
时触时不能触,有时会误以为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哈 学习了呀呀呀

网友:
呵呵,我手有也有台自己掉电的,虽不是同型号的机,但楼主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
要是碰到能秒杀就好了

网友:
按着条件查,这些问题都是小意思

网友:
RTC电压低导致不触发,楼主有心,来回测试很多次

网友:
加分了,不错的分析及故障。向其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思路正确,可以少走很

网友:
向楼下学习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很好的一次借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细心+理论强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以前修到过惠普G4的机器也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RTC电路中电容漏电啊,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帖子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学习了,测图纸的好麻烦

网友:
还是通病好修

网友:
这个故障对我们小白来说有点绕头

网友:
这个故障对我们小白有点晕

网友:
RTC电路电容漏电,很多机子都爱出这个故障啊

网友:
这个机器19v那个二极管很容易出问题 ,别的不触发还没修过

网友:
那样的问题是搞得人好烦啊,楼主真细心……

网友:
技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细心,思路很好

网友:
技术很好,我也要努力学习呀!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都蒙了,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细心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
可以 学习维修经验了 谢谢 多发帖子

网友:
RTC的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
这种有个短路点的还好确定位置一点

网友:
感谢楼主费时费力的发贴分享。还上图画卷的。再次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很强大,很好。。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TC电路异常,造成此故障。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想给个分的

网友:
很给力,这种机子修起来是很烦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散热系统没有问题的话就查查温控看看!

嗯,谢谢你的加分啊,我会好好查的

网友:
不触发,围绕南桥为中心的触发条件,和ec展开也许会快点。

网友:
楼主厉害  支持一下  继续努力

网友H:
这个C8069后来装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C8069后来装上了吗?

装上了!不过一般装不装影响不大,所以不用太在意!

网友:
RTC电容漏电  话说笔记本上  还没修到过  以前台式机板子上遇到过几块

网友:
RTC这块出现问题还挺多。

网友:
  这样的机器难修

网友:
楼主能不能也给我个分

网友:
别人都有的  我咋没有

网友:
都有分,不过我分今天用完了,回头给你们补上!

网友:
表示要把楼主分搞完

网友:
把此帖顶起来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反反复复的最难搞。细心很重要,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台E43的机子,也是这样的问题,可是没修好,南桥的那两个电压都正常。EC换过,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还好,就怕遇到没有标位置号的机子。就是让你找不到

没号查点位图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差一点也不行啊感情,以后得注意了。。。

之前也修过一个电压低的,好像是被南桥给拉低的,但有时又是正常的,后来把上面的电阻换成小一点的就好了,只是BIOS电池用不了几天很快会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明朗.一招到位

按时序的话,这是第一站,所以一招到位

网友:
楼主威武,学习了,下次如果碰到些问题,可以不走弯路了.

网友:
Eu já peguei alguns desses que era problema de BGA( PN) Northbridge

I write in english

网友:
把此帖顶起来 把此帖顶起来 把此帖顶起 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要是哪天我被砍分了 你别忘记我顶过你

网友:
你不续分 我刷不下去了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种问题不好查啊!!!!!!!!!!赞一个!!!!!!!!!!!!!!!

网友:
GRACIAS TENGO UN PROBLEMA MUY PARECIDO

网友:
本人还没遇到过像LZ那样的故障板,但因为RTC电路的电阻坏引起不触发的就修得多!还是学习咯,学海无涯!!!

网友I:
表示修了半年机器目前没有碰到过RTC电路的故障
差不多DE
楼主的毅力不错,值得称赞,向你学习 敬礼!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表示修了半年机器目前没有碰到过RTC电路的故障
楼主的毅力不错,值得称赞,向你学习 敬礼!

网友:
请勿回复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了”、“谢谢”“非常好的资料”等,否则将被处罚。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技术好好

网友:
大神的境界了

网友(2015-12-04):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