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5-10-09):
一台HP G4不出集显电压,NCP59111换过新的,1脚BST5V,2脚PWM2V,3脚EN5V,4脚VCC5V,就是不出电压,外围也查过没什么异常,请朋友们帮助分析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先看内存过了不?

网友B:
楼上说得对,集显电压在复位后过内存才出。

网友:
BIOS  或者PCH桥巴

网友:
看一下过内存和外设没有,之后再出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看内存过了不?

开机电流到0.95,无跳变,1.5v的内存也有了,换过内存也是一样,不插内存电流也是0.95v。请问这种情况是不过内存吗,怎样才知道是不过内存呢,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集显电压在复位后过内存才出。

开机电流到0.95,无跳变,1.5v的内存也有了,换过内存也是一样,不插内存电流也是0.95v。请问这种情况是不过内存吗,怎样才知道是不过内存呢,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应该是不过内存,要跑码过了内粗才出集显的

网友:
这个芯片 是集显电压的芯片?    我这么感觉不像呀

网友:
可以刷刷BIOS,查CPU的复位和内存的复位有无?

网友:
内存有排查一下吗?

网友:
先看下跑马不  示波器看下BIOS

网友:
显卡en出了没有?

网友:
修发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集显主板还是独显  集显电压一般是后出的

网友:
0.95A   复位应该是出了,测测LPC 波形看跑马没有,5根lpc  波形OK 的话,就测测内存的 系统管理总线 看有没有读内存的动作,有就查内存条件,建议先刷个桥BIOS, 的确是得先跑马过了内存 才出集显电压,祝你好运咯

网友:
CPU电压出来后接着CPU复位,接着开始自检,内存过了以后就会通过S_VID开启集显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