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白的话,高手飞过,好的话加加分吧!

楼主(2015-10-09):
今天下午修到一台联想V480S ,现象是开机黑屏,有背光,黑色的一片,外接也是一样,但是按开关能关机,应该是开机了的,开始怀疑是显卡问题,拆开用风枪吹了一下,没变化,怀疑BIOS有问题,于是在网上下了两个BIOS,一个是PCH的 一个是EC 的,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刷南桥的BIOS,刷上去之后还是这样黑屏,有背光,开始下的两个BIOS ,顺带的把EC的也刷了一遍,刷完开机,能显示了。EC BIOS 坏了。现在新问题又出现了,开机要等20几秒才能显示,电流一直在1.1A 左右跳,都20几秒后跳到1.5A ,就显示了。开机要这么长的时间,开始都没这么长,开始刷了PCH的BIOS ,没变化,有可能是好的,于是又把备份的PCH bios刷了回去,开机几秒就开启了。到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刷BIOS前,特别是现在新点的机器,一定要先备个份,要不然都是后就麻烦了。不管好坏BIOS。里面保存这个机器的信息,要合成BIOS 才能用,论坛下载的不一定能用。好的话加加分吧!

网友A:
新的bios都要合成me程序的了,关键这个原始me程序很多,不知道去哪找全部的

网友B:
意思是说把原来的BIOS备份了,然后换了个新BIOS,再把备份的BIOS再刷进去就好了!/

网友C:
有这种事,再刷回去还真就好了。

网友:
bios可以备份?刷上去新的还能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bios都要合成me程序的了,关键这个原始me程序很多,不知道去哪找全部的

迅维论坛不会公布了很多 ME REGION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把原来的BIOS备份了,然后换了个新BIOS,再把备份的BIOS再刷进去就好了!/

不是  是要原机BIOS和官网BIOS 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事,再刷回去还真就好了。

不是  本来开始的桥的BIOS 都是好的

网友:
没必要备份吧 BIOS芯片备几个 用自己的刷就可以 原机的放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