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锡的问题

楼主(2015-10-09):
值锡吹球怎么吹从表面看球有的没有化而用风枪在吹都化不了,取下后其他球好的就化不掉的球偏了,还化不掉这个为锡球的问题还是刷的焊宝多了?

网友:
联轴器,你这说的什么呀??
看不懂,,,
真心看不懂
能请你再说一遍么???

网友A:
是不是风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风枪问题?

不会是风枪的,如果是风枪那么其他的点也不会融化,而其他点都融化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我一般都懒得看,更不用说回答你了,我的悟性不高,等我悟出你的意思后,半天时间没了

网友:
可能焊点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