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可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5-10-09):
联想Z500,板号LA9063P。。可触发,内外接不显示,电流0。8到1。2左右不停循环跳动,内存换过,也BGA过,没找到BIOS,,,。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BIOS

网友A:
0到0。46有时到0。72V又反回0V

网友B:
集显供电4.6-7.3V?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循环跑码吧,集显0~0.4V跳变属于正常,我我感觉你的问题出在那个0V的电感上,去看看图纸吧,就算是显卡供电,集显供电都有跳变了,独立显卡供电应该要出来了,另外看下HM桥是不是有问题了,再就是查BIOS

网友:
集显供电怎么回事?0-4.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到0。46有时到0。72V又反回0V

如果是这样,供电都是正常了,也跑码了,假焊显卡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4.6-7.3V?查反馈电路吧。

0到0。46到0。72V又到0这样周而复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到0。46到0。72V又到0这样周而复始

跑不过显卡所以会重复出现这集显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供电都是正常了,也跑码了,假焊显卡试试。

显卡加焊过了,还是一样,也用力压还是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