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41g 显卡对地为0 开机后0.8v 可以亮机 求解释

楼主(2015-10-09):
今天修一台宏碁4741g笔记本 三五伏的问题 直接秒了
但是后面 我没事干  去打值显卡供电,发现对地为0.通电后量电压0.8v。
短路了 怎么还有电压  还能亮机  想不明白 求解释。

网友:
很多都是这样,对地址很小,显示不出来吧。我的跟你一样的表,测CPU供电也是0

网友:
这个正常吧,电压都能出来,显卡高端的好像就这样,

网友:
有残留余电?要不你自动量程的有误差

网友:
你用电阻档测量就看出来了,实际上是阻值很小。。。

网友A:
测试为零 不代表短路  只能说阻值很低而已

网友B:
电阻档测试的还是二极管当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为零 不代表短路  只能说阻值很低而已

是二极管档,测试为零 不代表短路,如果是电阻档为0,就是短路?是吗

网友:
这个是工厂设计缺陷 让我们这样的新手不好下手

网友:
应该是因为板子刚刚通过电,电还没有放完,所以阻值很低,放个半个小时在去量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二极管档,测试为零 不代表短路,如果是电阻档为0,就是短路?是吗

不能定性短路 !

网友:
我觉得那要看什么地方的阻值为0啦,像显卡和cpu供电电感对地本来就很低啊,我今天修一个N4030,显卡对地也是短路,卡logo

网友:
现在的显卡都是几O几O的,,,二级管哪里量得出来

网友:
显卡对地值都很低,可能你的表误差大,几欧的都正常。

网友:
自动档表的精度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测试的还是二极管当测试

二极管档测试的

网友:
这是笔记本的

网友:
对地阻值很小罢了!并不代表短路!

网友:
显卡对地为0,并不一定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