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0一体机温度不高掉电

楼主(2015-10-09):
RT,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能跑一下午,有时候一进系统就掉电,温度不高,cpu和显卡都在3,40度左右,求助

网友:
看看复位电路正常不

网友:
这种只有慢慢查了,开关针电压,温控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先测一下供电是否都稳定了

网友:
有时候,一下午,有时候,一开机,这明显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在bois界面不掉电

网友:
最烦这种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