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东芝维修

楼主(2015-10-09):
本人自学小白第一次发帖把机器修好的帖子,请各位看官加加分吧!下面进入正题
机型:东芝P755
版号:LA-6831P
故障:有时开机不显有时显示(客户描述是触控板位置进水)。
和客户一番交谈后让客户留机走人。客户走后,开始大卸八块。取出主板,看到的确有进水痕迹但不明显,由于客户自己处理了。正常步骤走起,先检查了各个检查点是否阻值正常,检查过后没有发现异常。开始通电测试待机0.043,这机第一次接触先姑且认为是正常的吧。按下开关触发上电到0.58掉电,掉回0.043。有点诧异,心想掉电的机器有难度,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试下看能否再次触发,结果是可以触发而且还点亮了,怕有问题,反复试了好多次一直点亮。姑且认为机器正常了。这时公司电话响起,要出去送货(可怜)。。。。。。
回到公司后继续测试,心想机器既然能点亮了。那就挂上硬盘测试看看是否有其他问题。安装好开机测试竟然没有认到硬盘,反复确认还是没有,难道故障在这,另外之前没有引起注意的是开机风扇不转原以为要温度上来才转,后来温度上来还是不转,看来这也是个问题。看来得老实的看图纸分析了。 通过硬盘的接口发现+5vs供电只有2.5v,确定不正常,+3vs正常。
再看,
风扇的+5vs电压也只有2.5v,其他电压正常。初步判断问题出在+5VS电压上。
通过图纸追查+5VS的由来

有图纸可以看出+5VS是由3v5v电感电压转换来的后继电压。首先测试 图3中Q30的D极电压为5V(正常),S极电压为2.5V(不正常)问题锁定。查查这Q30为N沟道的MOS管,要想导通G极的电压要大于D极,测试G极电压只有2.5V(不正常),故障时Q30的控制极工作条件不满足。通过图纸发现Q30的G极电压来源是VSB,而且VSB受控于Q11A,比对图纸发现VSB经由R410和R413组成的分压电阻没有了。R410一端和VSB焊盘脱落导致断线。通过测试+VSB是+VSBP转换来的测试PJ2跳线测试电压19v。 谨慎起见查看的+VSBP的由来,看电压是否为19V。
通过图纸得知+VSBP是由B+转换来,可以确定+VSBP电压19V正常。排除了这些因素之后我把之前图3的Q30控制的分压电阻补上,再从PJ2飞线到R410。搞定之后测试电压正常了。硬盘和风扇也正常了。烤鸡测试一天正常没有问题至此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由于进水导致的电阻没有引起的5V电感后继电路故障。各位看官们小小白写的不好欢迎指正。加分吧

网友A:
我也是小白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B:
比对图纸发现VSB经由R410和R413组成的分压电阻没有了。
R413有用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一个,学习学习

是不是高手都自称小白

网友:
高手的爱好都是,自称小白

网友:
分析得相当清晰,向其学习。

网友:
你这也太谦虚了,小白能写出长编大论吗?

网友C:
自学维修 到单独分析线路 修的很不错了
+5vs 很低 机器还能亮  不多

网友:
楼主 你已经不在是小白了  你是师傅了

网友:
挺不错的呀 我也是自学电路 也快7个月了 感觉遇到瓶颈了

网友:
分析的 丝丝入扣  厉害  赞  给你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对图纸发现VSB经由R410和R413组成的分压电阻没有了。
R413有用料吗?

同问,r413不影响vsb的吧?

网友:
给楼主加分,结婚后补充了营养,修机就是神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r413不影响vsb的吧?

照理说不影响开启,但本着还原图纸设计的内容,还是做到尽善尽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对图纸发现VSB经由R410和R413组成的分压电阻没有了。
R413有用料吗?

刚刚看了图纸忽略了图上显示了@应该是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问,r413不影响vsb的吧?

补充下应该图纸上没有件显示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学维修 到单独分析线路 修的很不错了
+5vs 很低 机器还能亮  不多

大神的回复以及肯定,对我们新手是一个极大的鼓舞。+5VS电压很低能亮我也很意外,第一次修这样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下应该图纸上没有件显示的是@

嗯。。。思路清晰,丝丝入扣。

网友:
分析的很好,关键在于找出硬盘和风扇工作的关联条件+5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