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Z465进安全模式正常,win7正常开机进不到桌面,闪烁蓝色的线条

楼主(2015-10-09):
联想笔记本Z465进安全模式正常,win7正常开机进不到桌面,闪烁蓝色的线条
xp系统读完条进不到桌面,黑屏
求解!

网友:
,闪烁蓝色的线条是什么意思???

能进安全模式 停用下显卡在正常进入试试

网友A:
驱动正常吗?那进PE也正常吗?

网友:
搞清楚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缺电压,黑屏的话 看下是不是系统和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正常吗?那进PE也正常吗?

xp系统下   卸载掉显卡驱动之后能进入到桌面    然后在联想官网上下载的驱动   装上之后蓝屏ati2dvga

网友:
传 了张照片和视频

屏幕闪烁

网友:
显卡部分检查下,

网友:
显卡挂了吧,换显卡吧

网友:
这种情况先查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芯片组吗?如果是独显的可以先尝试改下集显看正常与否,很多CPU有故障的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