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求助大侠 老师们 ACER 17的屏这个问题

楼主(2015-10-09):
这屏 能开关,能显示 就是 整个屏 抖的厉害,就跟有干扰似的 ,上个图E:\1.jpg
在线等,请速度

网友A:
看看电源是不是电容爆了,,,还有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容那几个主要的都换了,把别的机子上17的屏 换上也是这问题,屏的问题排除了,电容换了也不行,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是不是电容爆了,,,还有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电容那几个主要的都换了,把别的机子上17的屏 换上也是这问题,屏的问题排除了,电容换了也不行,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换个通用板来试一试屏

网友:
查下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稳定正常

网友:
先测电源,如果正常就考虑驱动板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小电解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小电解全换,擦屏线,写程序

网友:
换电容, 插屏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