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红韵S19A330BW开机10多秒后黑屏,怎么刷都刷不好!

楼主(2015-10-09):
三星红韵S19A330BW,拆开看驱动板上的标签写 2012 09 12日的,之前遇到过有一种是2011年04月出的,同样是一种屏号,但驱动程序不同。所以为什么网上很多用 下载同样屏号的 但刷了不开机。。。。但我的不是这种情况,我的是开机10多秒后黑屏 有时候7 8秒就黑,不是固定到同一个时间就黑,怎么刷都刷不好。。
本人想 可能是升压电路或者LED灯的问题。但无从下手啊。网上下了几个固件 有些不开机,有些能开机,但故障依旧。。。估计不是固件的问题了,但没遇到过这样的话,主芯片1159 也换过了,也一样,升压管也换过了,也一样。。。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接不接VGA线 都会黑屏 接上VGA  有图象 但有时几秒 有时10多秒就黑屏 热指示灯 是一直亮的,能关机,关了也可以开,开了也可以亮一会 就黑了。。。
不接VGA线的,能出现模拟提示,当切换到请检查信号线 后 一会就黑屏了, 但指示灯是亮的。。。是不是有什么保护了?还是LED有灯不亮?但在亮的时候,屏幕的亮度都很均匀呢。。。也没发现驱动板上有发热的元件。。。

补充内容 (2015-10-10 14:30):
晕哦,,昨天晚上换电容后 放在那里开了30分钟后关机 今天早上来开 故障又依旧了。。。。。。亮的时候 量升压(接LED灯管排线)接口对地电压为53.5V ,不亮的时候为14V。。 正好今天又修到一台3星的22寸的,我把...

补充内容 (2015-10-10 14:31):
那个屏的LED接口接过来 灯管却一直正常。。。。这时量接口对地电压为28.5V   是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19的S330故障机的LED灯有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5-10-10 14:38):
昨天是换了升压部分电压的两个50V的10U的电容。换后开30分钟没见异常,以为好了。。。可今天来开又一样了。。。

补充内容 (2015-10-12 14:49):
经过修改一个R813的电阻为8.2K后 现在能亮了,也没自动黑屏了,,,但发现左边大概1/4的LED灯管 在开机时 亮一下就变得很暗了(不是完全不亮,是比较暗而已吧,一会拆开看看吧)??难道是这组LED中有个别灯有问...

补充内容 (2015-10-12 14:49):
题了??引起大电流保护

补充内容 (2015-10-12 19:50):
今天终于解决了,灯一种有4组,其中一组LED4 输出有问题,只有瞬间的电压输出,经过调换LED3的灯线上去, 也是一闪就灭了,说明灯条是没有问题的。。。经过查每一组LED的电路,又2个MOS管和一个105电阻和一个无丝

补充内容 (2015-10-12 19:53):
印的电阻 组成。。。最后用一块好的三星类似的驱动板上的同样位置的MOS和电阻 换上好了。。。经过反复替换,发现最终是一个无丝印的小电阻 开路了。。。。。板上标识为R840 。。。 走好多弯路啊 终于解决

网友:
搞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搞得了。。。。。。  换了3个固态电容  好了,,,,但具体还不知道是那一个电容引起。。。明天再研究吧。。。

网友:
怎么刷都不好,就要怀疑其它问题了

网友:
哪里的电容?

网友:
主板,也就是你们说的驱动板,上的DC-DC电路的电容,坏鸟。

网友A:
电容问题人人都喜欢

网友B:
这种机很少坏电容的,

网友:
晕哦,,昨天晚上换电容后 放在那里开了30分钟后关机 今天早上来开 故障又依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很少坏电容的,

晕哦,,昨天晚上换电容后 放在那里开了30分钟后关机 今天早上来开 故障又依旧了。。。。。。亮的时候 量升压(接LED灯管排线)接口对地电压为53.5V ,不亮的时候为14V。。 正好今天又修到一台3星的22寸的,我把那个屏的LED接口接过来 灯管却一直正常。。。。这时量接口对地电压为28.5V   是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19的S330故障机的LED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问题人人都喜欢

晕哦,,昨天晚上换电容后 放在那里开了30分钟后关机 今天早上来开 故障又依旧了。。。。。。亮的时候 量升压(接LED灯管排线)接口对地电压为53.5V ,不亮的时候为14V。。 正好今天又修到一台3星的22寸的,我把那个屏的LED接口接过来 灯管却一直正常。。。。这时量接口对地电压为28.5V   是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19的S330故障机的LED灯有问题了???

网友C: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晶振,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补充内容 (2015-10-12 16:44):
你看看电压版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晶振,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经过修改一个R813的电阻为8.2K后 现在能亮了,也没自动黑屏了,,,但发现左边大概1/4的LED灯管 在开机时 亮一下就变得很暗了(不是完全不亮,是比较暗而已吧,一会拆开看看吧)??难道是这组LED中有个别灯有问题了??引起大电流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晶振,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有可能是adj控制线电压过大

网友:
这个电路修好不错啊。我上次有一个灯条也是这个问题。。在网上发了一个一样的都没有修好,没法改LCD了

网友:
楼主留图片了没,上个图

网友D:
可能是主芯片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主芯片供电不稳定吧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