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电路基础,求科普

楼主(2015-10-09):
请问下,上图两个感应线圈,1和2两组线圈正常情况是相互隔离的还是可以互通的,求科普

网友:
两组相互隔离的。

网友A:
请问下您,第一图的TA和TB是否也应相互隔离的呢?

网友:
1和2 是隔离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搞个报废的板子,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报废的板子,拆开看看。

正有此意,不然不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您,第一图的TA和TB是否也应相互隔离的呢?

第一图的TA和TB也是相互隔离的。

网友:
2228225437@qq.com  谢谢大哥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