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金士顿4Gddr3内存,偶尔可以亮。。。。

楼主(2015-10-09):
偶尔可以点亮,不关机可以正常使用,一关机可能就又不亮了,有办法搞好吗,大神们?

网友A:
你确定是内存问题???我怎么看有点像是你的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根,无从下手 啊

网友:
3代的内存查一下复位信号

网友B:
主板问题多一点

网友:
擦一下金手指,查一查上面是否有漏电

网友:
查一查是否有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内存问题???我怎么看有点像是你的主板的问题啊!!!

主板确定没问题,试了几块板一样,就是这个内存开机的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多一点

确定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D:
换个内存,可以正常开机吗

网友:
水货内存,质量不行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确定没问题,试了几块板一样,就是这个内存开机的几率不大!

重新刷下SP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下SPD!!!

没刷过,要什么设备?大体说下,我在百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内存,可以正常开机吗

可以
,确定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刷过,要什么设备?大体说下,我在百度,谢谢!

找个编程器  把BIOS拆下来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