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5BM-e

楼主(2015-10-09):
主板:A55BM-E
rev1.03
故障现象:开机卡在开机logo
刷bios后故障依旧。
换内存依旧,拔掉硬盘后能正常跳过开机logo。不接硬盘使用u盘或其他硬盘能正常启动。硬盘换其他机子上也能正常启动。请问这事啥问题?重新刷了MBR引导。也是一样。

网友A:
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B:
把硬盘接口清理一下再试试

网友:
检测南桥那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啊

换了硬盘又能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接口清理一下再试试

接口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个硬盘又能正常

网友C:
换硬盘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上次我也修 了一台  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硬盘数据线,供电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能正常进系统

加焊南桥,或者重值南桥吧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硬盘短路了啊

网友E:
你没换个硬盘试下,如果换了硬盘还是这样的话就查硬盘的条件的,按经验如果排除了硬盘本身的话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硬盘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换个硬盘试下,如果换了硬盘还是这样的话就查硬盘的条件的,按经验如果排除了硬盘本身的话桥的问题多些

换了硬盘就能跳过logo。

网友:
不知道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挑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硬盘短路了啊

硬盘挂其他机子上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