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R-5537 LA-9981P 无3V 5V 待机

楼主(2015-10-09):
按照时序查条件    第一  12脚VIN 有18伏   正常       第二    3脚 VREG3 有3。3伏   正常
第三 20 脚 EN1(5V_EN) 0.1伏  不正常

图纸如下

实物如下

PD101 的原因已排除 造 成没有5VEN的原因还有哪些?

红色方框内的 这个电阻不知是什么   左边连5VEN 右边没测到连在什么地方  阻值大于2M  右边有3。3伏电压 将其短接后 有3V 5V 电压产生
但触发后 电流0。06

问题: 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大的 可不可以短接

网友:
占个说明的位置

网友:
稳压二极管呀

网友:
PD101是防静电保护二极管。EN1信号应是EC发出的,请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吧!那个电阻吗估计阻值过大或是别人做过手脚 。

网友:
应该不是ec的问题吧 因为已经正常触发了

网友:
楼主都有图纸了  难道还查不出EN的来处??

网友:
不是有图吗,查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图纸就可以看得出EN是那里发出来的信号

网友:
PD101为复合型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这机器好修啊

网友:
应该是 EC到待机芯片EN  之间有问题,看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有图就好修了, EN 要触发才有,有些板子

网友:
给楼主加分,结婚后补充了营养,修机就是神速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你红圈里那个电阻就是PR102,阻值2.2K的

网友:
阻值大于2M,说明这个排阻坏掉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2015-11-18):
电阻式2k的,是个开启信号,找不到可以短接,就是为了限流用的

网友:
兄弟技术不错嘛!!~

网友:
希望楼主用点焊油把那个电阻周围的锡渣收一下 年纪大了 眼镜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