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诡异的短路 导致SUSC SUSB跳变

楼主(2015-10-09):
一台神舟机器 (广达tw9e  pch hm55)清灰后 装上电池 正在拧最后几个螺丝 突然发现风扇出风口 冒出了一缕青烟 我累个去啊 吓死宝宝了 赶快拆掉电池 插上电源 去求不开机 电源灯闪。拆机找了半天发现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烧了。。。不可能啊 咋会烧着它呢于是找啊找了半天发现 好像是c壳的屏蔽l铝箔短着vga管脚了。。。太大意了 真是没想到
拆掉主板 插上电源 电源灯正常亮 按开机键 开机灯和开机键灯一起闪  拔掉电源重插 量了下3v/5v待机有 公共点对地不到一千 没短路 ec换过了 几个场管换了 充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原来的故障...跟着时序测了下  到SUSC# SUSB#之前的都正常 按开机键后 SUSC# SUSB#跳变 后面的SUSON +XVSUS MAINON 等跟着跳 +3vsus o--3.3--0
+5vsus  0--5--0 不停循环 换ec前+3VPCU/+5VPCU 在按触发前后是不变的 换ec后 +3VPCU 在3v---5.几v之间来回跳 +5VPCU在5--6v之间跳 待机就不跳
开始怀疑是ec问题 吧ec SUSC# SUSB#两脚撬开  测得触发后pch端稳定高电平 ec低电平  拔掉在插电源 诡异的是 机器各路电压都有了 灯也不闪了 开机了。。 但是 接上液晶屏幕不亮 硬盘不转 但是 供电有
那么可能就是桥坏了  查电路图vga三色信号 是从pch里面来的  打vga三色信号对地阻值 发现烧毁的绿色信号对地阻值变得非常大 红色 蓝色 相同 三色的匹配电阻也是 绿色的阻值比 红 蓝色的大很多

现在有几个疑问 1 怎么会短路 vga接口的+5v应该是开机后才有的 那么插上电池怎么就烧了呢?
                         2 什么引起信号跳变 桥坏了还是ec有问题

tw9e电路

网友:
请各路大神指点小白一下

网友A:
呵呵,居然和我几年前修的毛病一样。不小心短路烧了,换过之后,开机正常,各路电压跳变。请问楼主哪里人在哪修啊。自己干还是打工。学了多久了,我最后也是怀疑桥。ec 网卡,电容。凡事3v或5v 道的地方多得拆。短路了,直到阻值正常。不短了。然后才能查复位什么的。

网友B:
楼主这机修好没?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
应该是设计的问题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貌似主板还是有短路现象吧!从接口追查下吧。

网友:
既然EC换过了那就再换桥吧!

网友:
取下EC再量下啊,实在找不到就隔断线,重新连

网友C:
这下亏大了吧  清个灰还烧了  客户在身边吗

网友:
这有点亏大了

网友:
图片太少,无法分析

网友:
桥坏了的可能性要大

网友D:
楼主最好维好了木有??

网友:
这下玩大了,先换桥再查其它的。

网友E:
上电池,VGA接口是无电的,屏线接口是有点的。
仔细看是否那个接口压了铝箔?
还是线没插好?

网友F:
大发了,这种毛病!!!!

网友:
唉,亏大了

网友:
这下可不是小问题了

网友G:
先查SLP_S3# 是否有持续

网友:
如果有就查EC的条件 特别是复位

网友H:
亏大了  别冲动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期待结果

网友I:
跳变可能是哪个电压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SLP_S3# 是否有持续

有 撬开ec测的 焊上ec脚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亏大了  别冲动啊

没法 我很淡定 反正已经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跳变可能是哪个电压短路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找不到哪里出问题

网友:
桥的嫌疑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居然和我几年前修的毛病一样。不小心短路烧了,换过之后,开机正常,各路电压跳变。请问楼主哪里人在 ...

打工 学了半个月
可能确实太急于查信号了 因为感觉已经没短路了 说不定是那一路电路还是有问题 但是桥估计也有问题 三色信号线对地阻值都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机修好没?

没好 搞不定 准备换板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下亏大了吧  清个灰还烧了  客户在身边吗

万万没想到的 却发生了 不是自己找坑是什么

网友:
哎  点背 太粗心 检查的不仔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维好了木有??

没有 换板子了 留下坏的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电池,VGA接口是无电的,屏线接口是有点的。
仔细看是否那个接口压了铝箔?
还是线没插好?

铝箔还碰不到那里  屏线接口也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发了,这种毛病!!!!

哎 亏大了 粗心大意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 换板子了 留下坏的研究

研究的咋样啦?

网友:
这种短路难修

网友:
换南桥或EC排除

网友:
设计缺陷啊,神舟真不咋滴   RGB问题都查到了,一路开路,换桥吧

网友K:
没遇到过这种短路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弄的啊

网友:
那就换EC啊

网友:
换过ec了 故障跟原先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遇到过这种短路的

正常情况是不会短路的 估计是安装的时候把铝箔弄皱了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万万没想到的 却发生了 不是自己找坑是什么

很正常啊,我这边有小弟装机装成大短,不亮的,还有换屏烧屏的,真的不少……

网友L:
你量的RGB对地阻值是多少啊?我记得RGB对地好像是81欧左右吧?G对地现在是多少啊?我也在怀疑桥

网友:
这个是有点划不来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量的RGB对地阻值是多少啊?我记得RGB对地好像是81欧左右吧?G对地现在是多少啊?我也在怀疑桥

g对地200多明显偏大  +VGACORE对地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