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Aspire Z1650一体机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10-09):
故障现象:客户拿来时开机能听到声音,屏不亮,拆开后发现主板到高压板的供电线松了一根,然后焊接一下,恢复正常,过了一天客户又过来了,屏故障跟之前一样,所以又焊接了一下后测试,开机后显示acer的logo后黑了,能听到开机铃声,用手机手电筒能看到桌面背景,怀疑是高压板出现问题,于是在网上订购高压板后装上测试,故障依旧,请问下各位兄弟,这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能看到桌面背景还黑屏,高压板换过那只有灯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桌面背景还黑屏,高压板换过那只有灯管了。

我也想可能是灯管了,可是开机logo显示的时候灯管能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可能是灯管了,可是开机logo显示的时候灯管能亮啊

灯管瞬间能亮不代表就正常呀!

网友:
测试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