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主板CPU针脚断了2跟,能不换座子补针脚吗。有人弄过吗!

楼主(2015-10-10):
1155主板CPU针脚断了2跟,能不换座子补针脚吗。有人弄过吗!

网友A:
很好修的,直接加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修的,直接加针

怎么加针    大神

网友:
我只知道边上的有些还是补得起来的 以前也补过好了的

网友:
这种CPU座子还能断针,学习了!

网友:
怎么补啊,求教

网友:
这种我压根补不了,那个补的要弹力的,很容易偏差,没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针    大神

找块废板,挖出2根针,根留长一点,嵌在断针的部位,小心放置U,能亮机及运行系统,但这样的主板不方便拆卸CPU

网友:
我沒試過,但我的想法是找個癈板剪下二個針,再銲上去想辨法對好針,不然上電就好看了

网友:
不是很好补,没成功过。。。

网友:
直接  BGA搞个上去  也可以加针嘛

网友:
我这边只要有断针的就直接当料板了

网友:
看过有人用断针加导电银漆固定

网友:
高难度,没有试过,

网友:
直接换一个这样比加针更快吧

网友:
留着当料板吧 换座子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针    大神

从废板剪针,尽量留长一点,插在缺针的地方,小心上U,在少于5针的情况下,稳定性很好

网友:
换座子吧,不好换啊

网友:
前阵子看到有换CPU座的帖子,应该能找到

网友:
换座.或放弃吧

网友:
针插在里面,用CPU固定,以后不能动CPU

网友(2017-07-21):
座子很难换。。很讲究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