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刷BIOS后容易出现黑屏不开机,换了BIOS芯片也不行!

楼主(2015-10-10):
主板刷BIOS中途停电了,拿下来编程器刷完第一次点亮,但是进了BIOS改了设置后从启就不亮了。换了个BIOS芯片也是同样。第一次点亮。然后莫名的断电。就打不开了。这什么情况啊。哪个大神知道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BIOS文件有问题了,你重新下载一个刷刷看

网友:
重新换个bios文件刷    应该是你开始下载的文件破坏了吧

网友:
BISO文件可能不对,主板的版号也要对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看看,重刷!还有看看芯片焊接好没有!

网友:
待机时bios 有没有波形?

网友:
重刷!还有看看芯片焊接好没有!

网友:
应该是BIOS没有刷对。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高手修得如何?成功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等待解决

网友:
那可能压根就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另外下个BIOS试试如果还是同样的问题怀疑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换刷另一个BIOS看看,排除下BIOS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没遇到 顶下

网友(2015-11-09):
没有结果吗??大神,,,修好公布出来啊。。

网友:
主板其他有问题吧?BIOS确定刷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