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换了新键盘鼠标,开机进入系统后就蓝屏

楼主(2015-10-10):
电脑主机换了新键盘鼠标,开机进入系统后就蓝屏

网友:
把键盘鼠标从新拔出在插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针脚不正的

网友:
         可能是带电挺拔的吧?即系统工作时,直接就换掉了,不出错才怪呢。重新启动,进入系统。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这两个设备正常否。不正常,关机,用好键鼠代换试之验证,谁有问题。

网友:
楼主系统问题,重装吧!

网友:
键盘问题应该不大  换系统试试  PS2?

网友:
有可能是热拔插 导致的

网友:
重装个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A:
先说下是 USB口的还是 圆口的呢 ?

换回原键鼠是否蓝屏

可以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是 USB口的还是 圆口的呢 ?

换回原键鼠是否蓝屏

主机组装好后,用自己的USB键盘鼠标操作的。电脑送客户家用的是PS键盘 USB鼠标。一进系统就蓝屏。换了键盘鼠标还是如此,最后重新装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