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掉电

楼主(2015-10-10):
技嘉GA-B75M-D3V除CPU电压无以外,就是一个VCC1_8_pch电压为2.23V,其它电压都正常,对于这种现象是不是应先反把这个电压修正常之后,才会有CPU电压出来呢,还是先修CPU电压呢?有点迷茫?请高手指点。。。
已经修好了,是1.8V这个VCCPLL这个电压偏高所引起。

网友:
按时序修!B75新型主板时序有些差别。

网友:
2.23V有点高哟,先解决了来

网友:
得按时序查啊!!!!

网友:
这板无U供电就掉,查1.8V为什么高了。

网友:
主板的维修思路多事县供电

网友:
!!!!!!!!!!!!!!!!!!!!!!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前两天遇见两块这样的问题 都没修好

网友A:
技嘉b75的板修过一两块,唉!说来惭愧,一块都没修好

网友:
先把 VCC1—8的电压压下来再看看

网友:
先修VCC1_8_pch电压。

网友:
1.8v 电压不对,换供电芯片, 一般能好

网友:
测哈电源芯片引脚

网友:
没cpu电压,建议查en电压

网友:
供电反馈有问题吧

网友:
2.23VCPU供电确实有点高,12V主供电正常不,如果主供电正常的话,那就查CPU供的后继电路吧,最后按时序来查

网友:
按上U之后,正常电压在1.2V到1.6V之间

网友:
!!!!!!!!!!!!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的  供电比较简单  受LM324控制  先测324的3脚电压   没1.8V想办法弄出1.8V出来  就2个分压电阻  一个3K 一个8.2K参照这个图纸吧

网友:
修好1.8V   这个板子就能亮机了

网友:
这个确实把1.8V修正常就OK了,是R188这个分压电阻变值所引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VCC1_8_pch的电压高了,检查运放基准和反馈电路。

网友:
现在我也碰到一块H77-ds3h的,触发掉电,内存供电有,强制开机能跑,正在偷疼呢!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cpu12V供电偏高(实测16V)要查那里?求大师指点。

网友(2015-11-11):
按照你的提醒,我也修好了,谢谢

网友:
GA板子,不要高兴得太早,今天修好了.最好接下来二天都点一下.

有时候,第二天会恢复故障的. 有些说不清. 感觉上就像对电压的精准要求更高了.

网友:
确实电压太高了,先修供电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b75的板修过一两块,唉!说来惭愧,一块都没修好

我也只修过几块

网友:
我来学习经验

网友:
当然,如果是我肯定先修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