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3 Wide 开机一两个小时黑屏,求解

楼主(2015-10-10):
联想L193 Wide 开机一两个小时黑屏,求解 有同行知道吗,现在已经去保护 ,不知道结果如何!怀疑是灯管有问题 黑屏时指示灯还是亮的
黑屏

网友:
指示灯如果是有信号时的颜色,说明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孕妇, 有的话换了就OK

网友:
孕妇 都来了, 建议换灯管。老化了

网友:
黑屏时用光照时是有图像的,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拉

网友A:
这种我一般都是直接去保护
ensonbaby
人家都说了去过保护了
详情

网友:
检测灯管试试,电流表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B:
电流看了一样,三根0.378-0.38 有一根0.352,,我换了两根,现在在测试
羽熙Dota
也不一定 遇到过高压条坏的
详情

网友:
我觉得是灯管的问题,我也试过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也有可能,加高压烤鸡试下

网友:
黑屏时用强光,看能否看到什么东西,笔记本可以,显示器应该也可以吧!如果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查查高压板有问题没有

网友:
换了再说
灯管

网友:
机器是修好拉,换了灯管后还是会灭,后来去了保护,用了10分种左右,高压部份就短路了,后面量5V 12V都被拉低了,,短开高压电压正常,换了通用高压板,OK拉,,,后面换灯管白忙活拉,,,下次这种问题我一定不先换灯管,先用换通用试试,,换灯管太难拉,呵呵,不一小心就完拉

网友:
收个换等观的钱 嘿嘿 !

网友:
联想的这个机型灯管老是烧,都打火烧的不成样子,垃圾货

网友:
除了灯管还是灯管

网友:
换灯管,灯管线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灯管接头虚焊。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

网友:
直接电源板整套端

网友(2015-11-16):
如果是灯管问题的话就简单了。 用外接灯管试机就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了。 个人认为和灯管没多大关系。 如果是灯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用这么长时间才暗掉吧。先检测下,是不是过压保护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一般都是直接去保护

人家都说了去过保护了

网友C:
如果检测出来是灯管的问题。有个小窍门可以不拆屏换灯管的哟, 如果是四灯管的,检测出一个灯管坏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把灯管接口两头短接,就用3灯的也可以用的,亮度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楼主都说是换高压板解决问题了,怎么还有许多 人说是灯管问题。

网友:
黑屏能看到字 换了灯管再说  又不是笔记本 暗屏的条件不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检测出来是灯管的问题。有个小窍门可以不拆屏换灯管的哟, 如果是四灯管的,检测出一个灯管坏的情况下 ...

你好,我想问下怎么短接?

网友:
一两个小时灯管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换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看了一样,三根0.378-0.38  有一根0.352,,我换了两根,现在在测试

也不一定  遇到过高压条坏的

网友:
灯管漏电换吧

网友:
要是用1-2小时后灭。我不会先换灯管的。一定电源板子先换。因为灯管有问题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最长半小时。

网友:
先换高压条,后换灯管。。。,学习。。。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可以外接一个灯管测试呀  但是像你这种说法应该是灯管问题不会有错   如果是四根的灯管要是换起来麻烦的话可以接一个2根的高压板  包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