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P上电三秒掉电

楼主(2015-10-10):
第一次正常上电,跑码到C0掉电,从上电到掉电也就两三秒的时间,掉电后再按开关就不上电了,必须清CMOM才能再次上电。也就是说只能上电一次,然后掉电,就不上电了。但是能跑码,肯定没有短路,南北桥等也应基本正常。问题锁定在开机电路上,按时序查,IO收到-PWRBTSW信号后发出PWRBTSW给南桥,测量发现io发出的PWRBTSW信号电压只有1V左右,这个电压是由3VDUAL_SB上拉的,正常也应该在3.3V左右。3VDUAL_SB正常,那只能是上拉电阻R49变大或者C15短路,换掉图中的R49,电压没变,再拆掉C15,电压正常了。再开机正常跑码亮机了。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这都可以   厉害

网友A:
建议换上相同规格电容解决故障,本身作用是稳定PWRBTSW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修了太多技嘉G41了,感觉就那么几个地方

网友:
学习了 能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有基础就是好,我也想学那个可以教教我

网友:
技嘉主板这款是不是有通病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上相同规格电容解决故障,本身作用是稳定PWRBTSW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其实电容不需要相通 只要V相通就可以 其他都无所谓的

neco -1 山寨

网友:
请求上电的信号都不正常,还可以上电跑码,真奇怪。

网友:
看看是不是触发排针被拉低电位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8269-1-1.html各位大神快到我帖子,帮忙一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我觉得这个帖子是比较好,技术含量先不用评价,单单是指引看客们这个维修的思路就值得点评。

网友:
按时序修就是顺利啊!这个案例懂时序的基本都可秒杀。

网友:
有图就是好办,现在有些板没图都找不到北

网友B:
PWRBTSW这个信号短路第一次能开机吗?电容是完全对地吗

网友:
还是值得学习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RBTSW这个信号短路第一次能开机吗?电容是完全对地吗

第一次可以开机,电容损坏在这里推测为两端阻值变大,不是完全对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可以开机,电容损坏在这里推测为两端阻值变大,不是完全对地。

并没有完全对地短路,应该是电容轻微短路,电压从3.3V被拉到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没有完全对地短路,应该是电容轻微短路,电压从3.3V被拉到1V左右。

是这样子的,电容轻微短路两端阻值一般在几十欧姆左右状态。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D:
楼主,你拆掉那个电容不装一个上去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拆掉那个电容不装一个上去行吗?

最好建议装上,防止PWRBTSW信号工作电压出现不稳定情况。

网友:
按时序走!!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是个不错的经验。掉电后,不能触发,必须清CMOS后才能触发,最后检测触发电路,开关到I/O电压跳变正常,但就是I/O到南桥的上电电压低。正常应为3.3V,但只有1v左右。并找到故障原因,原来是电容漏电(性能不良),导致拉低3.3v上拉电压,又因为I/O给南桥的,请求上电信号PWRBTN#需要持续的高电平信号,才正常,电容漏电拉低了此信号,导致南桥误判,进而发出低电平的SLP_S3#信号,导致机器掉电。
这是一个很好的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的经典案例

网友:
这种都跑码了,按理论上前面的供电或者时钟都是正常了,挡内存掉电很容易误导人,楼主可以很快判断是前面的pwrbtn信号不对,这个还是很给力的。是不是经常碰到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拆掉那个电容不装一个上去行吗?

滤波 的,不装就不装喽,这个有啥纠结的。有不是pwm电路的。

网友:
好技术!加分!

网友:
之前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不过是IO烧了

网友:
看的很清楚!

网友:
简单故障,开关电容漏电,赚到了

网友:
值得研究哈

网友:
我去  原来是这个啊  上次修到过一片 但是觉得麻烦就放弃了

网友:
来学习了。主板很新哦。

neco -2 淡定

网友E:
电容漏电导致PWRBTSW信号电压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
楼主好给力啊,一下就修好了,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容漏电导致PWRBTSW信号电压处于临界状态

你说的临界状态指的是低电平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临界状态指的是低电平意思吗?

各种集成电路里边也是些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东西,导通电压在0.7V左右,算上损耗或者分压之类的,外部电压0.8---1V左右时估计就是使集成电路里边导通或者截止的临界状态。以上是我猜测的,对不对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