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主板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15-10-10):
原本是不跑码的,清了CMOS后,竟然变成掉电了!再试了几次,没有掉电子,现在是00,或20,或80,目测主板外观良好,无明显烧伤,断线,装上CPU,短接开关针可以开机,诊断卡数如图!
测量内存旁边的电感电压有1.93V,表示正常,不知道桥主供电在哪个位置,是不是也是1.9V左右啊?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楼主没有蜂鸣档的表威武登场,这板子一共修过一片,SB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蜂鸣档的表威武登场,这板子一共修过一片,SB挂了

见笑了!
大神,可以说得详细点吗?
我刚刚测量内存基准电压好像很低,没有0.9V。测量点在内存插槽的1脚!

网友:
刚刚走开了一下,回来再测量一下内存供电没有1.9V,奇怪!

网友B: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桥的电压

网友:
呵呵  今天不发水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桥的电压

请问大神,桥的电压在哪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桥的电压在哪里测量?

在内存及桥中间的那个位置

网友C:
这个MOS管没有电压了,表面有个凹位,是不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MOS管没有电压了,表面有个凹位,是不是烧了?

不一定,一般都是鼓起来

网友D:
这个不好修 我一块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修 我一块没修好

不是吧,怎么会连一块都修不好!?

网友:
这个G31的通病就是IO旁边的场管易坏,不过问题是没复位,不跑码。

网友E:
按不跑码修吧!内存、CPU、桥、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不跑码修吧!内存、CPU、桥、总线供电。

内存电感没有电压

网友:
内存电感没有电压!那太好了,接着查内存供电电路吧。查图纸或跑线路看是什么形式的供电电路。

网友:
后面到底时有没有1.9V出来?  1.9V应该是正常的了

网友:
这中主板一般都是供电不全

网友:
LZ主板搞定了没

网友:
没有那么高 1.9V    一般就在MOS管上测桥供电

网友:
今天不水了

xinzn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大大散热器的775板子,刷下CPU座子的阵脚,可能有惊喜,压压散热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桥的电压在哪里测量?

桥边上,应该在内存槽不远 。桥的电压一般是1.2V左右

网友:
到底是没有桥供电还是没有内存供电啊?

网友:
MOS上测电压,昨天修了一个没有桥供电,导致不跑吗,测MOS上没电压,后来换供电芯片搞定

网友:
连桥供电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是给师傅修吧,等下故障扩大

网友:
换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