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AS4315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5-10-10):
宏碁AS4315老本子,最先故障是适配器不开机,电池不充电,原装适配器为19V,无意间,取下电池后,用16V的适配器尽然开机了,但电池依旧不充电,后检查充电电路,发现一颗P-MOS坏,换掉以后,原装适配器依旧无法开机,但可以先装上电池开机,然后再插适配器,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只是只要关机以后,无论是否有电池,只要插着适配器就肯定无法开机,只能先断开适配器用电池开机,然后再插适配器。
请教各位师傅,可否遇到类似现象,小白该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送修

小白想自己折腾,再加上这本子也不值得再送修了

网友:
补充一下:现在19V原装适配器仍然无法点亮,但16V可以,只是无法充电

网友A:
如果你懂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的话,就可以自己分析修了,按你这个情况应该是ACIN这块出了问题,可能是分压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懂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的话,就可以自己分析修了,按你这个情况应该是ACIN这块出了问题,可能是分 ...

小白一个,正在自学中,一边看电路一边自己分析
插电源,测电感无3V/5V电压,开机键有3.3V电压,似乎是根本就没识别到适配器,不知是否是充电IC(MAX8731)故障

网友:
如果你懂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的话,就可以自己分析修了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吧,如果你是搞维修的一定知道电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