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两台清华同方精锐V41A 多次按开机键才开机

楼主(2015-10-10):
遇到两台清华同方精锐V41A   多次按开机键才开机      开机后正常   应该是通病,不知道从何下手,谁有遇到的    或者给点意见

网友A:
先检查下开关有没问题,按下的时候有没有跳变

网友:
从易到难,开关,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还是先开关吧,开关是否有问题,或者是开关的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开关有没问题

网友B:
拆机测量一下开关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测量一下开关电压正不正常

开关电压3.1-3.2   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开关有没问题,按下的时候有没有跳变

3.2V按下0V

网友:
直接找EC的脚位来拉低试试能否触发?

网友C:
开关电压与跳变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压与跳变正常不?

不正常    0V   3.2V

网友:
0V还会起来吗  有高低高跳变  测量PWRBTN#信号有没有跳变

网友:
三星好多也是要按两次。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 多次开机可以亮机 估计是开机线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