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178FPc指示灯不亮不显示

楼主(2015-10-10):
接到一台华硕E178FPc显示器,接上电源测试发现指示灯都不亮屏幕也没显示,以为是不通电的问题就拆出来检查。拆出来后用万用表量保险丝 桥堆 开关管 二极管都没坏,于是就通电测量,量了5V12V也都有驱动板上的3.3V也有但就是指示灯不亮不显示〔指示灯有测过是好的,按键是贴片的不知道怎么测试〕各位大侠 大神 大师快来帮忙分析下啊 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啦!!!

网友:
各位大神 大侠 大神 维友们快来啊 快来帮小弟分析下啊

网友:
电源正常,问题就出在驱动板上了,查板上各转换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要慢慢测试,一哈子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帮助 是驱动板上的三端稳压管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就好,得多思考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通用板

网友:
多测量供电  不行就代换试试

网友:
我昨天遇到的是指示灯常亮,。。。

网友:
三端稳压管,又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帮助 是驱动板上的三端稳压管的问题

上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什么三端稳压管     肯定是5V转3.3V的管了。

网友:
这型号确定是华硕的?不是DELL的?

网友:
电源板字有电容古堡的吧
修电源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