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大短路

楼主(2015-10-10):
b470 pu3801是什么管啊  击穿了 我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把管拆下来,量下电感阻值是否正常,在量下控制级对地阻值

网友:
击穿了你不知道怎么量?所有引脚都相通了呗!

网友:
PU3801是隔离管,你都知道击穿了,何问不知怎样量的?难道你是看到击穿的吗?

网友A:
我的也是大短路  我把所有的铁铁管都拆了 还是短路

网友:
看板怎么走的

网友B:
都击穿了,你还量什么?换啊?再量其他有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击穿了,你还量什么?换啊?再量其他有没有短路的啊

你的神州换EC好了没?

网友:
几个脚的啊

网友D:
撤下来看看 测测试

网友:
管子是PQ 开头的,PU是芯片的

网友:
这铁管有的真不好弄,一起换个IC铁管有些板还是一样5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神州换EC好了没?

没有,我给你留言,你没看到?我以为你忙,没空,所以也没好意思重复发消息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给你留言,你没看到?我以为你忙,没空,所以也没好意思重复发消息给你

留言没收到哟,近期也是比较忙了点,所以几天都上线没空回复任何问题,有问题就找我聊天。

网友:
撤下来,再去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留言没收到哟,近期也是比较忙了点,所以几天都上线没空回复任何问题,有问题就找我聊天。

我郁闷啊,我的那神舟的换EC没好,然后电视机,两个无线路由,平时修电脑用的显示屏,都坏了 一个雷,都给我解决了,我现在没有可调电源了,电源也挂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郁闷啊,我的那神舟的换EC没好,然后电视机,两个无线路由,平时修电脑用的显示屏,都坏了 一个雷,都 ...

呵呵 这么惨呀?得罪了雷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么惨呀?得罪了雷神?

或许吧,这是要逐我出维修界呀,老天都看不下去我这样的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么惨呀?得罪了雷神?

可调电源,你会修吗?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开始是调电压,就会报警,短路一样的,我刚换了一个电位器,貌似好了点,但是一接主板,就会电压低了,貌似也是短路了

网友:
你家在东北呀?这月份还来雷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你会修吗?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开始是调电压,就会报警,短路一样的,我刚换了一个电位器,貌 ...

可调电源里面元件不多,可以拆开来研究一下,我也没修过,我用安泰信的,电位器也常常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里面元件不多,可以拆开来研究一下,我也没修过,我用安泰信的,电位器也常常要换。

我也是迅维买的安泰信,我能研究个一二三出来就好喽,呵呵,我现在手上,好多坏东西,都不知道怎么修,再加上,可调电源坏了,更 是搞不来了,今天不忙吗?

网友:
忙 正修一台板,2笔记本板,笔记本板是硬菜不好弄撒,所以想静静了。

网友:
p构造的管子

网友:
你如果知道大短了,你可以在你以为短路的地方用烧板法   烧板  如果真是大短  短路点会发烫    拆下来后你再测他跟不断的场馆区别就行了

网友:
啊,这个都最低,地方了,而且还最低击穿了,不知道怎么量啊,,,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大短路  我把所有的铁铁管都拆了 还是短路

都拆了还短,那就是其他地方,不是M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撤下来看看 测测试

楼主说了拆下来后,还是短,肯定和那个无关了都

网友:
烧机子,看看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