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11C 不能装QQ

楼主(2015-10-10):
这个机子有年头了,只能装XP SP2,驱动全部能打上,上网视频使用正常,装其他软件也可以,就是一装QQ就蓝屏重启,然后回复到刚安装完系统的画面,试了几个版本的系统都一样,难道新版QQ不支持老系统了? 有时候装在C盘就可以,但是装其他盘上始终不行

补充内容 (2015-10-23 12:44):
怎么把求助中改成已解决?   PCI扩展槽的问题,换过就好

网友:
只要是XP系统,QQ都能支持吧!

网友:
为了保护客户资料,换个硬盘装系统,换个版本的XP系统。

网友:
硬盘都重新分区格式化,该没病毒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还原软件!或者硬盘格式问题!

网友A:
你装个带QQ的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个带QQ的系统不就行了

XP SP2带有QQ,那QQ版本得有多老啊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放个纯净版的 360下载估计可以

网友:
百度一下,下载一个老版本的QQ试一试吧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什么系统

网友:
我觉得是硬盘有坏道,你可以扫描看一下

网友:
把硬盘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不能装QQ的,换个系统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装QQ就蓝屏,是内存问题,很奇怪的

网友:
系统故障

网友:
终于解决了!
我自己有一台这个独显的机子,客户的是集显,于是开始换零件。硬盘、主板、网卡板,一概换过,装QQ还是会蓝屏。换到PCI扩展槽后,然后不蓝屏,尼玛,什么玩意,居然会是PCI槽导致QQ装不起

网友:
问题很严重

网友:
pci扩展槽烧了吗  我也不会改

网友:
只不能装qq的话最可能的就是系统了

网友B:
pci槽的问题??老主板上面没有设备吧??什么问题PCI槽短路了还是怎么啊,写清楚人家可以给你加分鼓励,我们可以学习。

网友:
这天下竟然有如此怪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槽的问题??老主板上面没有设备吧??什么问题PCI槽短路了还是怎么啊,写清楚人家可以给你加分鼓励,我 ...

厉害啊高手!的确是独立小板,上面有个小东西。店里事情多,我是整体换的,没去考虑那么多,反正我自己那台是全拆配件了(整机都能正常使用),讲实在的,这种老机子都不想弄,为弄懂一个不赚什么钱的问题,花太多时间划不来,之所以拖这么长时间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钉出来的时间搞的

fsh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pci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高手!的确是独立小板,上面有个小东西。店里事情多,我是整体换的,没去考虑那么多,反正我自己那 ...

那给我评一个最佳答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