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8GD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0-10):
       主板:ONDA n68gd3
        故障:不触发
   今天下午同行送来一块主板,说按开关无反应,风扇也不转,客户要的急,要我赶紧帮忙修下。我说好的,接过主板一看ONDA N68GD3,哎 又是一个难啃的“骨头”Onda没图没真相啊、
            上电短接开关,还真的是没反应,看了一下IO 。 新塘科技的IO,NCT5577D
艹...要是这个IO坏了,老子找都没得找咯。(料板上都没得这个IO)买一个吧,划不来,给同行修个板子才30块,买个芯片+运费都要十多块,为了那十多块还得给保修一个月,打心里就老不愿意想修这个板。哎先不管他。 就当练手吧,  毕竟我还是这个新手,慢慢来吧,学到一点是一点, 不触发,那就按不触发来修吧, 一步一步的来 总不会错。
从抽屉里找出“看家法宝”常用IO测量脚位图, 这个还是咱们伟大的徐大大徐总给我们这些小白做的一个脚位图,感谢徐总,看了一下这个IO的触发脚位,29-28-31-30,
     短接开关 量到29脚有跳变(正常),28脚也有跳变(正常),31脚0V(S3不正常). 30脚5V .量到这了原来是S3不正常, 慢慢来
先量桥的 5大条件吧, VCCRTC 3.3   RTCRST#3.3V    32.768晶振 1.25V  1.35v
桥的待机电压3.3 V 。RSMRST#这些条件都满足了,是桥没发出来 还是IO拉低了呢?
      把IO取下来,把31脚翘起来再把IO焊上去。 上电短接开关。跑马了、插上显示器, 亮机了。
         用万用表去量31脚(焊盘上) 3.3V  。断电打值 31脚576欧。焊盘上543欧,没有短路IO怎么会拉低S3呢?用镊子短接31脚到焊盘上,上电短接开关发现无法触发,这时候心里有个问题冒出来了。 S3都没有发给IO (31脚被我翘起来了)。  IO 都没收到这个信号怎么会发出持续的低电平去拉低绿线呢?这不科学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明白,求论坛的 各路大神指点一下,再问一下大家,你们翘起IO的脚是怎么翘的,我这个是个死办法,我想学个更快更方便的方法.不懂就要问,希望各位大神不要鄙视我问的这个低级问题

         谢谢2楼的提醒, 这样做还真的没法关机呢, 看来还的去买个IO, 以后会注意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我还想问楼主一个问题呢,这样修能正常关机吗?IO坏了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问楼主一个问题呢,这样修能正常关机吗?IO坏了是肯定的。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 谢谢提醒 。 看来我还的去买个IO 回来。

网友B:
IO引脚翘起的方法用镊子加风枪操作就行,这里IO损坏应该是SLPS3信号引脚对地阻值变大,所以才会拉低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SLP S3信号电压,这里翘起31脚相当于这个引脚处于悬空状态工作,从而使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电压能维持高电平3.3V状态,所以主板能上电触发。

网友C:
楼主可以那个常用IO测量脚位图发上来吗,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那个常用IO测量脚位图发上来吗,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

这个徐总有个帖子发了这个。 我要是再发我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徐总有个帖子发了这个。 我要是再发我怕.......

那么可以发个连接上来吗?在哪里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O引脚翘起的方法用镊子加风枪操作就行,这里IO损坏应该是SLPS3信号引脚对地阻值变大,所以才会拉低南桥工 ...

我还问个问题,不是说IO要收到S3才会发出信号去拉低绿线吗? 这个 IO都没收到, 怎么会会拉低呢?没有进哪来的出?

网友:
这种IO还没见过

网友:
新唐科技的IO 在老板中不常见,再新板中的华硕里面我就见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可以发个连接上来吗?在哪里找不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058-1-1.html这个是徐总发的帖子,   论坛里面还有一个帖子也是跟着徐总的贴子用word做的一个。  我的就在那个帖子中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还问个问题,不是说IO要收到S3才会发出信号去拉低绿线吗? 这个 IO都没收到, 怎么会会拉低呢?没有进 ...

IO没有收到,由焊盘接收呀,翘起这个引脚目的就是为了其本身失去接收SLP S3信号功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没有收到,由焊盘接收呀,翘起这个引脚目的就是为了其本身失去接收SLP S3信号功能作用。

哦。 原来如此, 谢谢指点, 以后记住了

网友:
这种都是io坏吧

网友:
我是抹上焊膏,用风枪吹,等热的时候用针尖挑起来的

网友E:
还是得换个IO,不然没法正常关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得换个IO,不然没法正常关机器了。

是的,相当于南桥发送的SLP S3#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3.3V状态,无法通过IO31脚内部拉低。

网友:
谢谢分享    一般直接不修   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