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0 求思路

楼主(2015-10-10):
DELL 230 主机.
只能装WIN7 ,一切正常.
装XP时,进去就黑屏.进PE也黑. 但以前是可以装XP的.
已经是第二次遇到了. 求个维修思路.
win7

网友:
装WIN7也是把盘放其他电脑Ghost的.

网友:
ba把显卡驱动去掉试试

网友:
装XP的时候,不要装驱动!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改了试下、试试其他版本的不打显卡驱动、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查BIOS里面的硬盘设置,我同事有过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