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花屏是逻辑板引起的吗?

楼主(2015-10-10):
开始以为驱动板问题。
换了几种驱动板,都还是这样。都是竖线。

网友:
逻辑板也没有问题,,是TAB或者玻璃断线

网友:
是逻辑板,软排坏了

网友:
屏上的软排线,没压屏的就没的修

网友:
软排线  逻辑板

网友:
多条亮线,是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屏坏啦吧!

网友:
见多了就知道,今后遇到这类花屏,不用换驱动板试,心情好就修修看,心情不好直接不修

网友:
屏幕坏了, 直接丢了算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遇到这种的问题的都是换屏的多,现代液晶的应该收不了多少钱啦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放弃吧 换屏

网友:
软排线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主控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屏上那边的把、邦片或者码片那边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基本可以判定屏坏

网友:
这种屏坏了,具体在哪抉还没修复过

网友:
楼上所说的没错!绝对屏的软排线脱焊了造成的故障!

网友:
屏坏啦吧!!!!!

网友:
屏坏了,这个是没法修的

网友:
查下条件看看六个电正常吗

网友:
lz后来修好了没

网友:
感觉应该是排主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这个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种应该是杭长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软排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