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想193A显示器开机白屏。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5-10-1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3.jpg创想193A显示器开机白屏。屏幕左上角还能显示坏前打开的一点文档的内容。其他部分都是白屏了。有师傅指点维修吗?

网友:
上不了图啊。着急啊。。

网友:
看到图片左上角有些朦胧的字样吗?我还是是不是ROM芯片有问题啊。要重新烧录吗?在线急等

网友:
估计屏不行了吧!白中有红。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吧?

网友:
量量有没有5v屏供电的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上屏电压,再检查排线。

网友:
这种量一下屏5v有没先

网友:
屏电压看下   排线   程序

网友:
一般情况下,屏是不那么容易坏的,应该首先检查屏供电。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是不是正常,有可能就是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找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屏显换一个,然后呢,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供电要有的话,查屏电路板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也可能是C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