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0-10):
今天一大早就来一台返修机器,我都还没来,客户就在店里等起了
机 型  :Dell N4010
芯片组:HM57
cpu     :I5 450
故障   :不触发
板号   :DAUM8AMB8D0

此机器是返修,之前修过,换过PCH整合桥,准确的说是之前太忙没有去查电路,就用风枪加热了下PCH整合桥,就能开机了,后来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了就把桥换了,就能开机了,装起测试几个小时,发现没问题就让客户来拿走了······直到今天早上拿来返修,故障一样,客户把机器留下就走了,我想了想之前才换过PCH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坏掉了撒,就是查了下电器,发现有电容漏电了······测到C582电容,只有1.8V左右肯定不正常,打开图纸看到是 RTC_RST# 信号上面的电容,故障于 C582漏电导致不触发。由于此电容在PCH整合桥旁边,之前用风枪加热,造成误判

网友:
返修的机器修的让人心里发毛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自己原来动过的地方好好看看

网友:
了解下!  下次遇到就会注意这里了!

网友:
有时候还是要先做最基本的测量,特别是忙的时候容易出纰漏,便宜有时候没那么好捡的!

网友:
这机器很容易短

网友:
终于找出真正的原因了,返修也是件好事儿。

网友:
估计上次桥应该没问题,

网友:
dell这机器短路貌似很多

网友:
电容漏电很难测啊

网友:
所以说  做事啊   要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电容漏电不是怎么测i的 求解

网友:
正常,是我也错杀。

网友:
楼主技术好 那么准确判断到这里

网友:
能查到电容问题还算很厉害的,没想到热一下电容会变好,这要注意了

网友:
dell好像也有不少通病

网友:
不会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吧?

网友:
或许第一次就是漏电造成的误杀桥

不过修好就好   加分了

网友:
好!够细心!!!

网友:
小电容漏电不好查啊

网友:
怎么测出这个电容漏电,是测量发现电压不对吗

网友:
我换桥都是先查桥条件再换 免得误杀

网友:
桥的RTC电路经常爱出问题,导致各种不触发,时开时不开,冷不开热开,cmos小电池放点开机等

网友:
虽然一笔带过,想必想的时候花了大功夫吧

网友:
一般我个人觉得,桥一般坏的较少,HM55以上除非排除一切可能在换桥。吴杀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故障。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容漏电是如何测出来的

网友:
这种小电容漏电的,不仔细还确实不好查。

网友:
维修还是要测量好才是正解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太多了

网友:
机器不知道有没有通病,我遇到个是电到0.024的不触发,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用风枪加热下竟然亮了估计也是这电容,可我测了完美的3.3V

网友:
有时候小电容有问题真不好找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测试几天才才给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