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50开机卡logo

楼主(2015-10-10):
dell4050开机卡logo   外设全拔了,BIOS也刷了两遍还是一样。导致问题原因如下:之前就有要多次按开机键才能启动,在一次使用中卡死了,发出鸣叫声,强制关机后开机系统进不去,在重装系统过程中,由于时间关系还没有装完就把机器合上了,再次开机后就一直停留在logo处,求收手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5-10-12 10:36):
是显卡问题,已经修复,感谢大家!

网友A:
查一下USB口的5V是否有短路,这故障印象中搞过一次,IBM的这种故障很多

网友:
USB接口,外设,肯定是这些外接设备会导致卡LOGO

网友B:
带独显吗?  有独显干显卡就好。 这款通病  论坛很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网卡声卡这些外设是否排除。

网友:
我记得修过一次  是显卡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USB口的5V是否有短路,这故障印象中搞过一次,IBM的这种故障很多

嗯!已经搞好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独显吗?  有独显干显卡就好。 这款通病  论坛很多这样的帖子

O 了!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恩,我上次也碰到这个机子是显卡问题卡logo,短路竟然还能亮,我估计是亮的集显,独显短路才导致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