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新手

楼主(2015-10-10):
我一点电脑维修基础都没有,入门从什么地方开始,求大神指导

网友:
到了这里,你已经找到门了,再往前,迅维的实地大门,远程的呱呱大门

网友:
先把焊接技术练好

网友:
去迅维基地吧,从基础开始系统的学习!

网友:
一点基础都没有。没人指导的话不太好学吖!建议去迅维基地吧

网友:
找店面当学徒就慢些 但是都是实践 迅维就是快,花钱学

网友:
去学校学 学校就基地最好了

网友:
          基地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方便又实际的就报迅维的远程吧,同时找一个店面实习,晚上可以学习远程的理论,这么快一些

网友:
先学基础吧

网友:
迅维的实地大门

网友:
可以在报个远程板学个基础

网友:
找个门店慢慢的学,就是没师傅教而已。迅维的师傅多 学不学得到就是自己了

网友:
最好去【迅维】

网友:
要有点电路基础才好啊

网友:
先找个维修店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