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的,到底是谁坑了谁?P33T-A

楼主(2015-10-10):
     接到一块P33T-A主板,跑E0还会报警.......刷BIOS,查内存供电,SPD3.3V,系统管理总线,负载供电全部正常..........775嘛,看座子,也没问题!!!

      打下阻值吧!   数据线测试点打了几根,嗯,正常 。。。。打到115脚0000................尼玛什么情况?大了几次确认数据线测试点好几个0000.......
      心想没搞错吧。。。翻开图纸找到内存115脚.......尼玛确实是接地的.........这是为毛啊?难道我阻值卡是坏的吗?一直就是错的?也不会啊?一直在用啊.........................有图为证,各位看看什么情况吧

                                大清早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救命啊。。。。。。。。。。。。。。。。。。。。。。。。。。。。

网友A:
精英的很多奇怪的设计,不明白的多,它bios也坏的多,你可以写个bios看看,以前我遇到供电不正常的,写了bios后它正常了,无解

网友B:
你可以拆掉假负载的内存 直接用表笔插在115那边 看看是否对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拆掉假负载的内存 直接用表笔插在115那边 看看是否对地

试过了!115脚确实对地!图纸都是对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英的很多奇怪的设计,不明白的多,它bios也坏的多,你可以写个bios看看,以前我遇到供电不正常的,写了bios后 ...

BIOS刷过了

网友D:
有些厂家没有利用原设计方案,这种事情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些厂家没有利用原设计方案,这种事情是有的。

这不科学啊,内存脚位都不一样,难道要专用内存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115脚确实对地!图纸都是对地的.......

如果图纸没有错,实物也是对地的,那你纠结这个干什么呀

网友:
如果不放心你可以在旁边的排阻上测试对地阻呀

网友F:
可能是设计原因,不必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图纸没有错,实物也是对地的,那你纠结这个干什么呀

主板跑EO啊!不过内存啊!我数据线对地我不纠结这个纠结那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设计原因,不必纠结。

内存不过咋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板跑EO啊!不过内存啊!我数据线对地我不纠结这个纠结那个啊.......

既然你看了图纸也是对地的,实物也是对地的,表示115脚不是数据线了呀,而是地,我们通常用的打值卡是通用的,但不能认为每有个设计都是这样的的,如果你要打值,可以在排阻上打,排阻接连的肯定是数据线,而不会是其它

网友E:
或者你换一个插槽看一下是否对地,刚才查询了一下115脚本身就是地线,看是插槽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看了图纸也是对地的,实物也是对地的,表示115脚不是数据线了呀,而是地,我们通常用的打值卡是通 ...

说的对,115脚实际可能就是接地的,这里上拉排阻一端应该连接南北桥的。

网友:
要是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刷bios,然后楼主不插内存看诊断卡代码跑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者你换一个插槽看一下是否对地,刚才查询了一下115脚本身就是地线,看是插槽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115的确是GND接地引脚,如果是线路问题的话,只能说明这个引脚到南北桥之间相连元器件存在短路漏电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者你换一个插槽看一下是否对地,刚才查询了一下115脚本身就是地线,看是插槽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插槽问题应该比较少见,除非是115脚被不小心弄歪掉与接地引脚互相接触或者存在连焊现象。

网友:
插槽遇到过,内存新的拿回去给他自己烧了金手指拿过来说内存坏的,最后还退了钱

网友:
不必再纠结了,以实物为准。

网友:
纠结的方向是不是错了

网友:
三代内存跑E0  会修    1  2带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科学啊,内存脚位都不一样,难道要专用内存条???

一个是技术垄断,另一个是减小成本!

网友:
内存复位正常不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
我想问能过吗

网友:
哈哈,刚刚看书看到内存打值卡,还想买一个回来修机,看来是不用了!

网友:
图没有错,别的DDR2 115pin也是接地。

网友G:
直接换板子了哥哥,独立的这种垃圾板子才40块,换板子100-150,换下来的基本给你。。修得不到钱啊,修收60都说你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板子了哥哥,独立的这种垃圾板子才40块,换板子100-150,换下来的基本给你。。修得不到钱啊,修收60 ...

网吧机兄弟,乡下网吧老板你懂的~~~

网友:
圖紙是這樣實物也是這樣,那就代表你阻值卡和主板的內存插槽不一樣了

网友:
115脚确实接地 设计是这样 。是不是和双面内存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