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嘉P43-ES3G维修

楼主(2015-10-10):
型号:技嘉P43-ES3G
故障:内存电压偏低不亮
今天起来眼睛都肿了,昨天朋友家里吃饭喝了点红酒10电到店里就开始有机子修 看到技嘉的 心里就开始反胃看到双BIOS的 直接线对换BIOS不管了 再上电发现是CE复位一闪一闪 又把BIOS对换过来 还是一样 直接把内存拆了 上电测试发现C1了 好吧 内存上去就出现CE了 这情况很多人都会以为是BIOS问题  其实不是,这是主板总供电芯片的问题 【JMB368】这板的总供电输出的芯片这种芯片技嘉板子是常见的【大家都知道】索性查找这芯片的图纸 直接TB 买了个图纸 发现6脚是连接内存上拉电压 万用表测到上拉8脚芯片【RT9199】的1脚只有0.98V好吧 看到中间间隔有个小排阻472 直接换掉472发现上拉1脚电压正常了【1.89-1.97】是正常的 好吧 上内存再上电测试 直接跑马到2b【没装独立显卡】关机上显卡 直接跑马到38 54 亮机  今天头很痛 眼睛很肿  不干了 趴桌子上睡会

网友:
嗯!身体要紧,该休息就得休息好,赚钱是很长远漫长的。再说了,维修主板和硬盘够吃喝,但是发不了才,呵呵

网友:
昨天修一块和你一样的板 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把南桥旁的一个822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楼主还是上传一下那个芯片的图纸撒

网友B:
看来女神真是累了,贴子标点都省了。

网友:
lz发帖时最好点上标点符号,。

网友:
谢谢。感谢。学习了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上传一下那个芯片的图纸撒

图纸下次补上 现在都要没力气了 刚打完自己的维修

网友A:
JMB368是总供电芯片,你搞错了,是IDE的芯片吧

网友A:
RT9199是DDRVTT供电芯片,1脚是DDR核习供电输出,何来的排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JMB368是总供电芯片,你搞错了,是IDE的芯片吧

我看这主板图纸是这里主板全部供电的芯片发出

网友:
把南桥旁的一个822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199是DDRVTT供电芯片,1脚是DDR核习供电输出,何来的排阻呀

间隔 中间有个排阻是472的 不妨你拿个板子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女神真是累了,贴子标点都省了。

女神?还是女神经

网友D:
我用图纸查了一下JMB368不是输出供电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图纸查了一下JMB368不是输出供电的呀

呵呵,是不是有百度嘛,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这个就是9199的1脚有问题吧。。和这个JMB368有关系??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学习下。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女神?还是女神经

谢谢提醒,我忘了把“女神”两字打引号了!

网友:
今晚怎么这么多女神。。。

网友:
楼主为啥不发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