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A23T笔记本按开关键,电池指示灯黄灯和绿灯闪一下,不上电。

楼主(2015-10-10):
手中一个索尼A23T笔记本,板号为:DA0HK8MB6e0。刚到手上是BIOS一脚到EC短线。导致插适配器就出3V.5V。修复后待机变为0.005A。本以为维修结束。

插上适配器,按开关,电池指示灯黄灯和绿灯闪一下,待机变为0.014左右。S5状态电压出来了、EC不发出SUS_ON.追查发现PCH没有发出SLP_S3#.测PCH待机条件,发现32.768晶振无波。VCCSUS3_3.v5refsus.RTSRST#,SRTCRST#. vccdsw3_3 / DPWROK.这些信号都是正常状态、PCH的PM_BATLOW#信号为高,也是正常的。32.768晶振换了也不行。
现在求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1.我猜想既然按下开关之后有触发动作。是不是PCH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之类的信号,不让上电。
2.还是PCH压根就坏了、BIOS也已经刷了几个了。
3.高手救救我吧。放一个星期了。
补充一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已解决,32.768断线。坑爹!!!

网友A:
如果桥的供电正常,你又换了晶振,那就换一个谐振电容和10M的电阻,如果不行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B:
RSMRST#怎样?桥收到PWRBTN#没有?收到不发出SLP_S4#SLP_S3#,考虑加焊或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怎样?桥收到PWRBTN#没有?收到不发出SLP_S4#SLP_S3#,考虑加焊或换桥。

Rsmrst#按开关后已经发给pch.pwrbtn没去测试。32.768会不会是按下开关键后收到pwrbtn后才起震?还是就是广达电池检测电路奶奶的怎么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怎样?桥收到PWRBTN#没有?收到不发出SLP_S4#SLP_S3#,考虑加焊或换桥。

会不会是蓝桥缺少什么条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smrst#按开关后已经发给pch.pwrbtn没去测试。32.768会不会是按下开关键后收到pwrbtn后才起震?还是就是 ...

32.768在待机状态起振,pwrbtn是测试分界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蓝桥缺少什么条件呢

在你确定测准32.768没波,如果RTC电路正常,没断线没短路就是PCH问题大。

网友D:
八成是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768在待机状态起振,pwrbtn是测试分界点。

也就是说要确定pwrbtn到达pch后,如果还不起震的话那就是pch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要确定pwrbtn到达pch后,如果还不起震的话那就是pch挂了吗?

32.768不需要pwrbtn的到达就要先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的供电正常,你又换了晶振,那就换一个谐振电容和10M的电阻,如果不行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刚才把两个谐振电容和电阻干下来之后,用万用表戳了一下晶振一只脚,然后,TMD亮机了!!!!哥们,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的供电正常,你又换了晶振,那就换一个谐振电容和10M的电阻,如果不行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那现在如果把这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换了之后如果还不行的话,是不是只有换桥呢?刚才一直戳住他,是亮机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768在待机状态起振,pwrbtn是测试分界点。

收到。确实是晶振问题,谢谢。现在正在查是晶振谐振电容或者电阻,还是PCH不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成是桥坏了。

还没有确定。晶振是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