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H_CPUPWRGD测量点在CPU座那个位置?

楼主(2015-10-10):
华硕N53S没CPU供电,95831有开启3.3V,拆开24脚电阻有电压,换了芯片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还有H_CPUPWRGD测量点在CPU座那个位置?
华硕

网友:
看看能找到点位图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有点位图没有嘛,

网友:
上个假负载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没点位图 谁都不知道

网友:
找用这种CPU座的图纸查对应座位置

网友:
只能找点位图了吧

网友:
H_CPUPWRGD信号一般都有对应的滤波电容,在电容上面测试。。。。

网友:
没有假负载吗,也可以找下底视图看下呗。

网友:
假负载上面一般都标有这个测试点

网友:
这个需要具体图纸具体分析。只有看图纸上才知道1、2、3、4、5、代的U分别是那个脚

网友:
一般有图纸都能找出来,只不过没点位图方便,,快捷

网友:
没点位没假负载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