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EC221WG 715g3329-1-2 触摸开关程序

楼主(2015-10-10):
求NEC221WG 715g3329-1-2 触摸开关程序 触摸开关板号715G3964-K01-000-004F 屏号LM215WF1 论坛上面有个这样的程序 但不能用 写进去可以开机 但是要20几秒才能开机 触摸开关也不能用 哪位大神有这个程序就帮忙发一个 谢谢
板号

网友:
沙发自己坐 占楼

网友:
原来的芯片性能不良了,用新的写一个换上就好了,还要注意CPU的型号。屏,CPU与数据是要匹配的才能有用。

网友:
NEC这个型号 我么这很少见的

网友:
触摸开关程序怎么写进去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的

网友:
电容坏的机子吧。

网友:
我也再修这个机器,MCU的型号跟群里的那个不一样,屏的型号一样,刷上后开机都开不了,把原本来的刷上就能开几

网友:
触摸的机器修的少,还不知道改通用板要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