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用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用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楼主(2015-10-10):
(无正文)

网友:
EC收到错误的ACIN信号导致的。查充电芯片的供电,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显卡。

网友:
还在保护隔离这一段吧

网友:
我也一台  弄了三天没弄好

网友:
测ec待机条件 应该是acin出问题了

网友:
acin  问题 或电源

网友:
直接照不触发维修

网友:
用适配器呢

网友:
查充电芯片和EC

网友:
问题已解决 CQ40 的可调电源电源接口的针 和电源接口 不是很配。 后来换了个HP 的设配器 ok   可以开机~点亮了~  但是 现在问题又来了 ,无线网卡 内找到~ 就是收不到信号,无线开关的灯一直亮黄色~ BIOS 的开关 也启动了~ 就是收到不无线信号~郁闷~

网友:
这个肯定是ACIN信号不出来吧,或者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HP的需要有中间针检测的

网友:
保护隔离那块儿吧,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换个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