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硕平板

楼主(2015-10-10):
本人新手 收到客户发的机器 华硕的 就HOME键和HOME键上面那一块屏不好使 能是屏的事么
华硕

网友:
在线等 客户着急

网友:
不知是WIN8 平板 还是安卓平板,HOME 键失灵 跟系统驱动有关系,可行的话就弄个系统 我说的是win8的,但是驱动不好装,建议售后弄系统 100块 包好,还有就是如果是win8 平板 可以找块一样的同型号的 win8平板 做个恢复介质U盘,恢复到你那台平板即可,祝你好运咯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