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B470的主板的回复下,少个电阻,晕菜的

楼主(2015-10-10):
有B470的主板的回复下,少个电阻,晕菜的画红圈的地方,最接近芯片的那个电阻,不知道阻值多少。

图纸上画的,我没看懂,是哪一个,应该是连50和52脚的

网友:
有没有人啊?跪谢

网友:
跑下线路就知道暗什么电阻了

网友:
我晕了,找到了,看错脚了,12K电阻,晕死我了

网友:
修机不够细心,板子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这种掉电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记得是CPU电压,,,搞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对下,对照编码看下,再不行就跑下线

网友:
有图纸担心什么呢

网友:
看图纸吧

网友:
这照片为什么能这么模糊。。。

网友:
对照编码看下,再不行就跑下线对照编码看下,再不行就跑下线

网友:
呵呵,下次看仔细点

网友:
有图纸怕找不到啊

网友:
meiMMM没办法 技术差只能看

网友:
有图纸,跑一下线路应该跑得出来的

网友:
没分了 ,来抽热闹的

网友:
图纸加跑线不怕找不出

网友:
这么近芯片,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两块这个板子 刚刚刚你测了是12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