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中怎么确定是XP还是32位64位WIN7或WIN8系统

楼主(2015-10-10):
如题,在不进系统桌面的前提下,打开C盘怎么确定装的是XP还是32位或64位WIN7或WIN8系统?

网友:
打开C盘有X86还是X64就是WIN7系统了

网友A:
PE里有引导修复工具,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里有引导修复工具,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这方法可以,准确,快速。

网友(2016-01-11):
一键装机工具也可以看到

网友:
一直没有留意这个问题 今天学习了  谢谢